今天接修一台康佳LC42DS60C液晶电视无声故障

楼主(2021-02-08):
检查伴音部分,用的MSH9000数字功放芯片,找到资料,测量静音6脚不为低电平,焊根飞线接地搞定了。

网友A:
楼主还在为人民服务,还不休假?

网友:
楼主还在为人民币服务

网友B:
那样按遥控器上的静音键会不会还继续有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还在为人民服务,还不休假?

lz是个体户,全年无休。。。007。。

网友:
自己吃自己的人,是不需要休息的,休息了就没得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还在为人民服务,还不休假?

休假就没饭吃了,有活干么就得干活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样按遥控器上的静音键会不会还继续有声音?

原静音口子坏了,所以一直高电平,现在只要能用就行,静音不静音不重要

网友C:
问一下楼主,创维电视开机只亮红,不亮蓝灯,电视主板的ON/OFF信号本来应该是高电平,但是现在是0V,是不是固件丢了?麻烦赐教,小小解释一下。

网友:
小时候一直想干这个活,感觉还是有门道的,普通的电子工程师只能搞搞简单的,

网友D:
比较好奇这一单收费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比较好奇这一单收费多少?

我是觉得维修这活,需要看维修的电器的价值,然后定维修费,让客户觉得比重新买新的划算很多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一下楼主,创维电视开机只亮红,不亮蓝灯,电视主板的ON/OFF信号本来应该是高电平,但是现在是0V,是不是 ...

直接换块主板吧,几十元左右,不一定都是固件问题CPU外围电容,三端稳压,外围原件都有可能坏,不值得折腾维修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比较好奇这一单收费多少?

100元钱的收费

网友:
这么低,还不如换马桶伐

网友:
请教楼主,有台SHARP的旧电视,开始3秒左右有显示,然后黑屏了。估计是什么故障造成的?

网友:
修理家电是技术话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换块主板吧,几十元左右,不一定都是固件问题CPU外围电容,三端稳压,外围原件都有可能坏,不值得折 ...

好的,谢谢您。新年快乐!

网友:
我家电视好像就是这个型号,这电视有耳机口,插了一次把耳机口搞变形了,然后就变成静音了,飞线大法短路耳机口。

网友:
楼主故障定位好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