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Altera MAX 5000系列(EPM5032)的朋友吗?

楼主(2021-02-09):
我最近见到几块EPM5032,DIP封装,有紫外线窗口。我没有找到能编程EPM5032系列的编程器,其他非ISP编程的Altera器件也没有编程器。有哪位朋友有Altera这些型号的编程器资料吗?我只有一张EPM7032的原理图,但是编程时序上边没有给。

网友A:
找台老古董带并口电脑,可以diy出并口下载线。要不就x宝买一个。jtag4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台老古董带并口电脑,可以diy出并口下载线。要不就x宝买一个。jtag4根线。 ...

这个没JTAG接口,更没有ISP功能。需要外部高压(12V)输入的,编程模式的引脚定义也找不着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没JTAG接口,更没有ISP功能。需要外部高压(12V)输入的,编程模式的引脚定义也找不着啊。 ...

我又不是没用过,你自己找并口下载线。我还有几片拆机的3032,本质是一样的。编程电压单独接个适配器。

查了一下,你那片子貌似不是eeprom的,甭搞了,浪费时间。现在fpga到处都是,也不需要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又不是没用过,你自己找并口下载线。我还有几片拆机的3032,本质是一样的。编程电压单独接个适配器。 ...

EPM7032跟EPM7032S并不是同一个型号,3032/7032S都有JTAG,但是5032/7032(不带S)没有。对于有JTAG的型号,nOE1这个专用输入脚接12V,可以强制解锁被禁用的JTAG,对于拆机片有奇效。而5032根本没有JTAG啊,跟7032S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又不是没用过,你自己找并口下载线。我还有几片拆机的3032,本质是一样的。编程电压单独接个适配器。

也是可擦写可编程逻辑器件,但是得总剂量效应(电离辐射照射较长时间)才能擦除(浮动栅极放电)。EPM7032,无论不带S的在系统可编程版本,还是带S的在系统可编程版本,都是电擦除的,用强电场将浮动栅极放电。

网友:
太老了,不建议折腾。真想搞可以买个下载器试试。

网友B:
本质和带窗口的那些EPROM一回事,作为收藏吧,随便换个现在的全电擦写的多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质和带窗口的那些EPROM一回事,作为收藏吧,随便换个现在的全电擦写的多方便 ...

这个确实是个EPROM,但是编程模式下的引脚定义在数据手册中并没有给出来。因为其抗单粒子翻转能力较强(工作电压可以加到7V),抗失效也有优势(粗制程),想用它做一个粒子计数器。Actel的编程器更难找,而且Actel还是一次性的,没有回收利用价值,只能当钥匙扣。

网友B:
哦既然是通用EPROM,那基本上随便找个大厂的通用编程器即可完成啦。锡尔特、台湾河洛等等,现在都是二手垃圾甩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既然是通用EPROM,那基本上随便找个大厂的通用编程器即可完成啦。锡尔特、台湾河洛等等,现在都是二手垃 ...

这个是EPROM,但是引脚定义不知道。就以GAL器件来说,虽然是个EEPROM,然而数据总线是同步串口(位数很宽),地址总线跟控制总线还是并口。因此,想要给EPLD编程,首先要搞到编程模式的引脚定义(数据手册上只有运行时的引脚定义,没有编程用的)。

网友B:
刚刚打开我的西尔特软件,有5032A,但是他的编程算法用的是CY7C344B,你可以看看cy的手册了。
另外,如果只是个eprom,那可以基本上说所有的eprom都基本上差不多吧?参考intent的标准eprom时序即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刚打开我的西尔特软件,有5032A,但是他的编程算法用的是CY7C344B,你可以看看cy的手册了。
另外,如果只 ...

编程模式的引脚定义不清楚啊。是个特殊的EPROM,引脚定义非标准

楼主:
刚才我看了看Cypress的数据手册,同样没有给出编程模式的说明。

网友C:
引用 楼主:
编程模式的引脚定义不清楚啊。是个特殊的EPROM,引脚定义非标准。

用 MAXPLUS 软件,并口JTAG  估计国外还可以找到下载线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 MAXPLUS 软件,并口JTAG  估计国外还可以找到下载线原理图

并口JTAG需要EPM7032S等有ISP功能的,国外也很少见到EPM5032系列,倒是有GAL系列的。

网友B:
如果你只是为了实现粒子计数器而选用这个ic,那是不是通用的eprom也是一样的工艺,或者说一样达到你的目的,是的话那就何必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只是为了实现粒子计数器而选用这个ic,那是不是通用的eprom也是一样的工艺,或者说一样达到你的目的 ...

好吧,我换GAL系列,也是最高7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