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独立设备的音频混合要如何实现。

楼主(2021-02-09):
需求是这样的,客户之前的设备是对讲机加一个耳麦。需要我们把我们的一个小设备也做一个音频输出到耳麦。
本人没搞过音频方面的东西,什么概念也没有。客户提供的接入口有5根线。SPK+,SPK-,MIC+,MIC-,PTT。
耳机,对讲机,我们的设备是通过一个集线器连在一起的,集线器有3个接口。每个接口就是上面的5个线。3个接口的线之间都是直连。集线器上有个按键,按下的时候短路SPK+,SPK-。

音频混合可以这混吗,两个功放输出直接连?

网友A:
“短路SPK+,SPK-”
--------------------
不烧功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路SPK+,SPK-”

不烧功放吗?

在联系那边的技术了,感觉他给的线序都是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路SPK+,SPK-”

不烧功放吗?

网上查的简易混频都是一个5532加一个功放,我想问,驱动一个入耳式的耳机,还需要功放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查的简易混频都是一个5532加一个功放,我想问,驱动一个入耳式的耳机,还需要功放吗?

弄个功放吧,不复杂而且也不贵

网友B:
两个设备的信号不能差太多,差10个db以上的两个信号直接混一起会导致弱的一个被掩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设备的信号不能差太多,差10个db以上的两个信号直接混一起会导致弱的一个被掩蔽。 ...

嗯,我这里不确定他这种两个功放直接连一起接到耳机,可以吗?

网友:
功放输出并联,真够狠!在前端弄个加法电路混合信号再功放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