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阿莫下载:MIPI CSI2 Brdge芯片,转成LVDS信号,MC20901-V1_08.pdf

楼主(2021-02-09):
谢谢。

网友:
MIPI CSI2 Brdge芯片,转成LVDS信号,便于FPGA接收。否则MIPI信号线无法直接接入FPGA

网友:
补充说明一点,csi2为标准dphy信号,可以直接接fpga(如果用lp模式则可能存在hsterm电平兼容问题)。

此外,这些电平转换芯片太小众了,几乎买不到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