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110V作为市电的国家,家庭用电线是不是要更粗更贵?

楼主(2021-02-09):
我们是220V的市电, 插座一般用2.5平方的,大空调用4平方,1.5P以下用2.5就可以了,但是在110V的国家,岂不是要加倍? 空调,取暖器,热水器,微波炉,电磁炉这些耗电大户,功率不变,电压减半,电流岂不是加倍,导线的线径也不是要加大?这样子装修的时候买电线都翻倍的钱啊

网友:
来几个松下的日本插座PDF:

插座额定规格125V15A,可以使用直径1.6mm和直径2.0mm的电线,对应AWG12(20A)和AWG14(15A)。

可以认为,他们一般使用直径2.0mm的单股线+15A的插座。

网友:
好像除了欧洲的插头更加巨大之外,并没有没啥区别……

网友:
人家频率高,影响吗

网友:
楼主理解的没错,我们做美国的产品,确实同样功率情况下要用更粗的电缆

网友:
线径加倍是肯定的,这是瓦特的棺材板,你压不住的;

但另一方面用 110v 的大多是工业发达国家:老子铜多,线买的便宜,干嘛要用高压牺牲安全性。

网友:
之前拆过一个日本的插线板,那个线和铜片粗得我楞了一下。

网友:
大功率的电器很多也是220V的

网友A:
现在日本很多住房有200V60Hz入户了,好多空调也是200V的了。传统的100V60Hz带这些大电器有诸多不便。

网友:
同样功率,电压低的,电线肯定要粗了。但110v供电的地方,入户会有动力线,就像我们现在有380v入户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日本很多住房有200V60Hz入户了,好多空调也是200V的了。传统的100V60Hz带这些大电器有诸多不便。 ...

日本同时200v和100v供电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日本很多住房有200V60Hz入户了,好多空调也是200V的了。传统的100V60Hz带这些大电器有诸多不便。 ...

我记得日本的三相电也是200V的。那日本的单相电应该就不是从三相电取其中一相得到的吧?不然的话三相电不是应该是100V*1.732=173.2V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日本很多住房有200V60Hz入户了,好多空调也是200V的了。传统的100V60Hz带这些大电器有诸多不便。 ...

查了一下,日本家用200V是两相电,两根都是火线,相位相差180度。那单相电应该就是从两相电里取一根相线了。那样就说通了。
这样的话,日本工业200V三相电难道和家用的不是同一套供电系统吗?

网友:
其实无重载所配的现也是差不多,我们的市电就是美规的。
但市电配到室内仍是有双相的 110VAC,也就是说并起来用就是 220VAC。
但这 220VAC 也就多是配给空调使用,其他的也都是用不到滴。

网友:
台湾就有110V和 220V两种插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