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警器服务器配置问题请教

楼主(2021-02-09):
配置服务器的时候遇到好几个问题,请教一下开源的作者,麻烦作者可以给予解答,谢谢

1、中间件的问题
按照教程配置数据库记录,是不是哪里配置有问题

2、Mysql配置问题
   导入weixin.sql ,具体的导入流程是如何操作的,是否还需要配置数据库别的内容?

3、EMQX配置问题:
3.1mqtt配置就规则和资源这两个点吗?
3.2资源配置的连接和其他的详细参数

3.3根据自己需要配置emqx_auth_mysql 这个配置主要是作用和具体该如何配置?

4、微信小程序问题
A、比如我的域名地址是www.amobbs.com,我修改的话该如何修改小程序里面的api接口希望可以给个例程
B、mqtt服务器wss这个具体该如何配置

#####################
Dev_A1页面
4.1const host = 'wxs://****';//你的mqtt服务器wss
4.2  //****你的服务器地址
    let that = this ;
    let url = 'https://*****/getdevhistory.qua?devid=' + app.globalData.selDevID ;
4.3、 //****第三方基站定位接口
wx.request({
url: 'https://**********/Cell2Location?mcc=' + cellinfo[0]
4.4 //****你的服务器地址
let client = new Client('wss://*****', clientid);
#####################
index页面
4.5  //url中*号改成你自己服务器的
url: 'https://***/userauth.qua?name=' + that.data.name +
4.6、      //***改为你自己的
wx.request({
url: 'https://****/wxcodeget.qua?code=' + res.code,
4.7、 //url中****改为你自己的
wx.request({
wxid: '',
url: 'https://*****/addUserDevice.qua?devid=' + devid + '&user=' + usern +
#####################
main页面
4.8//****你的服务器地址
wx.request({
url: 'https://****/getusergroup.qua?userid=' + app.globalData.userid,
4.9、 //****你的服务器地址
wx.request({
url: 'https://*******/gedevlist.qua?devglst=' + app.globalData.groupLst,
#####################
MY页面
4.10//****你的服务器地址
wx.request({
wxid: '',
url: 'https://****/removewxid.qua?openid=' + app.globalData.wxid,

网友:
1.Data Source 这个IP地址不对吧,应该要是你数据库的IP,另外用户名,密码,也要对才行。
2.新建一个数据库,而不是在mysql这个数据库里面添加。
3.不用其它配置,emqx_auth_mysql 可以不用配置,如果你要配置,可以到官网去看介绍和相关的说明。
  https://docs.emqx.cn/broker/late ... 5%E4%BF%A1%E6%81%AF

4.如果你中间件服务器的地址是 www.amobbs.com的话,那里面 https://*******/gedevlist.qua 就是 https://www.amobbs.com/gedevlist.qua
  如果你不会其它配置,比如反向代理之类的,注意要把中间件默认WEB 的1880端口改成 443端口,并且购买或申请相应域名的SSL证书。

5.如果你emqx服务器的地址是 www.amo.com 的话,那里面wss的地址 wss://***** 就是 wss://www.amo.com ,
  同样,emqx 默认的wss的8084端口,也要改成 443,并且配置好SSL证书,如果对这块不懂,可以到官网里面找找相关资料。

PS:中间件和emqx两个域名都要SSL证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