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衣机检测水位故障,哪里的问题?

楼主(2021-02-10):
三洋波轮洗衣机,会一直加水,然后报E1,检测不到加水够了,脱水正常。
有朋友有维修经验吗?

网友:
换水位传感器,或查水位软管

网友:
没有售后?

网友:
电脑板有电容鼓包,一般换掉即可

楼主:
多谢各位,用了10年多年了,抽空拆了检查一下,顺便清洗下。

网友:
我家的放假前最后一次洗衣服也是这个故障,想想过年后换新的。

楼主:
内桶侧面有个滤网,上面有卡扣,按下卡口能取下,里面污渍满了,清洗干净装上试机正常了。
坛上是不是有和我一样不知道要定期清洗这个滤网的。
楼上清洗一下滤网试试。

网友:
水位传感器故障,前年我洗衣机也出现过,去机电市场十块钱买了一个来换上搞定。

网友:
水位传感器软管可能老化变硬堵塞了或者断了漏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