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到底能干扰板子上信号多远的距离?

楼主(2021-02-11):
最近有块板子的DC-DC 4A很靠近数字模块(当然不会放模拟器件的哈),发现数字模块偶尔工作不正常?照理来说数字电路至少有几百mV的噪声余量,DC-DC不至于干扰很厉害。
抛开layout问题。假如layout很完美,地平面很完整,那么距离DC-DC高电流器件(特别是电感)多少mm才是安全的?
查了下资料,空中耦合对于有完整地平面的器件基本很难串进去,所以只要考虑传导耦合。
我感觉10mm以上就安全了?5mm就不安全,5mm内的干扰是10mm的4倍

网友A:
电感换个全屏蔽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换个全屏蔽电感?

是全屏蔽的。所有layout考虑的基本都考虑到了。参考层在正下方,5mil左右,也就是0.15mm以内,按照3L原则,电磁波主要在0.5mm以内(趋肤效应)。但是因为峰值电流很大,大的电磁场对高阻抗数字输入的影响范围不好估算,没看到过相应的资料

网友:
事实证明,如果你板子干扰到这个地步,重新布板吧。我从来没遇到过你说的这种干扰,同事画的dcdc倒是出现过完全不能用的情况,浪费我一天时间,又查了半天,发现地被同事切割得还剩一小丢丢了我曰。我自己的板子最冒险的是a7+pcie 2.0,间距不到5mm,平均电流400ma?电感使用磁胶密封电感,工作非常稳定,持续3gb/s全双工读写24小时没出任何异常。

此外在走30cm fpc线时有发现dcdc干扰传感器lvds信号线,图像会出现颗粒随机噪声,换成ldo问题解决。据分析,可能是地和电源地经过fpc之后出现了长线效应,电源和地的纹波变大,对信号产生串扰。这个问题再怎么优化布线也无法规避,毕竟这个是20p fpc,电源2根,地也总共才4根(包括信号屏蔽)。40p的fpc似乎就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工作不正常太笼统,数字电路信号线分别加强上拉,看看干扰到哪里再说。

网友B:
300M左右的EMI辐射测试基本都是DC-DC没有处理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300M左右的EMI辐射测试基本都是DC-DC没有处理好

300m,和dcdc有什么关联?

网友:
经验证明,一般性能不过,60%是PCB没处理好,细节很重要,这个没法言传身教,玩多了自己就有体会了

网友:
遇到过这种干扰,使用屏蔽电感好点,把电感竖起来焊接解决了……

网友:
这东西没有绝对的。说一个我最近碰到的吧。DAB收音机,要过D-Tick认证,就是174-240MHz部分干扰尽量低,以保证DAB接收效果。使用了磁珠隔离DCDC,前后加固态电容滤波,纹波P-P值10mV,电感用一体成型电感,电源加1.8nF,6.8nF对地,加屏蔽罩。Adapter加了两个磁环。就这样了还是不行!年后继续对策,预计RE测试要比limit值低20dB左右才行,通常的产品只要低6dB就可以了。所以这要看你产品的要求。固态和屏蔽罩是有效的手段。

网友:
确定是DCDC干扰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