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下界面及控件怎么适应不同分辨率?

楼主(2021-02-11):
界面是在1366*768下设计的,现在显示器分辨率为1024*768,放不下,最大化也显示不全。

网友:
比较麻烦,WPF应该比较简单

网友:
如果只是适应不同分辨率还好些,设置好控件的 Anchor 属性就差不多了
但是要适应不同 DPI 缩放,用 WinForm 就非常难搞了,我是转用 WPF 了
(图形界面的程序我只用 C# 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