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自喷漆喷涂的表面如何才能耐得住汽油?

楼主(2021-02-12):
先祝各位新年好!
这两天在家拆洗机柜,顺带着就用自喷漆改了个颜色,看上去顺眼一点。效果还算可以,但是却发现一个问题,新喷的漆用汽油一擦就掉了。之所以会擦汽油是因为平常习惯了用汽油去除些黏胶污渍什么的,家电的漆都没事儿啊,哪怕是个最廉价的铁皮文件柜也没事儿…
所以请教一下各位,自喷漆喷完了该怎么处理才能扛住汽油呢?家电之类的漆是啥类型的漆呢(廉价的铁皮文件柜应该不会用啥贵重材料吧)?

网友A:
自喷漆的附着力是最差的,只是装模作样的覆盖在上面。

便宜的铁文件柜是使用静电喷漆,并且使用高温烤过。

网友:
UV漆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喷漆的附着力是最差的,只是装模作样的覆盖在上面。

便宜的铁文件柜是使用静电喷漆,并且使用高温烤过。 ...

请教下老大,油漆烤过之后就能耐受汽油了么?这个基本自己就没办法了……

楼主:
UV漆?是要大功率紫外灯才能搞定的吧,没条件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下老大,油漆烤过之后就能耐受汽油了么?这个基本自己就没办法了…… ...

最简单的是汽车漆。

每个城市肯定有几家汽车油漆调制店,你那样品过去,可以调出一模一样的颜色。

最低1磅,大概80元。

买一支喷枪,大概200元,买一个压缩机,大概500元,再买一个烤箱(不用太高温,问汽车油漆店温度)。

你就可以DIY出可以抵抗汽油都油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是汽车漆。

每个城市肯定有几家汽车油漆调制店,你那样品过去,可以调出一模一样的颜色。

多谢老大!只是这个成本差不多已经抵得上一个机柜了,哈哈

网友B:
廉价的铁皮柜不怕汽油是因为表面可能不是油漆,一般这种是喷塑的。

网友:
表面喷塑处理

网友C:
耐汽油要用聚氨酯漆或环氧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老大!只是这个成本差不多已经抵得上一个机柜了,哈哈

拿去外面搞油漆的地方,找人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廉价的铁皮柜不怕汽油是因为表面可能不是油漆,一般这种是喷塑的。

嗯,这个有可能,不过也是个人搞不定的,哈哈

楼主:
喷塑个人更加没法搞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耐汽油要用聚氨酯漆或环氧漆。

多谢大师指点!下次自己涂小件东西就知道该怎么办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去外面搞油漆的地方,找人搞吧。

嗯,大家伙确实不适合自己弄,还是拿出去给人弄更方便。多谢老大费心了!

网友:
冷镀锌那种试试,就是之前老式暖气那种涂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