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clipse找不到或无法加载问题

楼主(2021-02-13):
在cygwin(编写makefile 脚本)编译运行时候提示
错误: 找不到或无法加载主类 org.eclipse.equinox.launcher.Main
试了很多方法,按照网上的eclipse找不到或无法加载。但是在eclipse里面运行一个小的Java程序是是可以的,
总感觉是环境配置的问题,各位有类似的错误经验吗?

楼主:
自己顶一下,eclispe按照网上的各种 类似无法加载的都没有有效的结果

网友:
命令行直接敲 make 命令試試,我都是單獨敲命令編譯,eclipse 只用來編輯

eclipse 應該已經調用到 make 命令了,估計是 Makefile 格式有問題

再不行換 linux,在 windows 搞 linux 的東西,純粹是給自己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