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个DES的加解密算法

楼主(2021-02-13):
论坛里面,已有网友上传过算法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B%E5%8A%A0%E5%AF%86

只是3重DES,128位密钥
我这里编译了网友的算法,只用里面的DES_Encrypt函数加密,
明文是0x41 0x42 0x43 0x44 0x45 0x46 0x47 0x48,即ABCDEFGH,共8字节
密钥是字符串01234567,共8字节
加密后的密文是1A A6 03 F6 05 4D 3F 58

结果跟网上的软件不一样

网友:
“密钥是字符串01234567,共8字节”?
3DES 有 2 种,一种叫 3DES_2KEY,密钥 16 字节;还有个 3KEY 的密钥 24 字节。

单 DES 的密钥长度是 8 字节

网友:
3DES 倒是有一种 K1 = K2 = K3 的 Keying option, 用于和单 DES 兼容,但实际应用中只要算法定的是 3DES,还没见到过密钥长度用这种 8 字节的

网友:
https://github.com/ARMmbed/mbedtls
里面有3des算法的,可以设置2key或者3key

楼主:
我这里没有用到3DES,只是单DES

我发现帖子里面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B%E5%8A%A0%E5%AF%86
与网上找的几份DES算法,各种表的数值都少1,不知为什么?
我运行的帖子里面的DES算法,发现和CAP4软件加密后的密文不一样

网上DES程序也很多,也不知道有没验证过

网友A:
楼主,把密钥和明文都以十六进制输入,结果自然就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把密钥和明文都以十六进制输入,结果自然就对了

字符串输入和16进制其实都是一样,我手头的软件似乎只支持字符串

目前只验证8字节明文和8字节密钥,是否和软件算出的密文一样

目前还是不知道哪里有错

楼主:
明文8字节:0x01 0x23 0x01 0x01 0x14 0xF1 0xF1 0x00
密钥8字节:0x30 0x30 0x30 0x30 0x30 0x30 0x30 0x30

不知道你们算出的密文是什么

网友:
楼上,你的密钥值输入错误,没有被识别为 0x3031323334353637
自己跟一下吧。

楼主:
终于可以了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B%E5%8A%A0%E5%AF%86里面的DES算法,
除了S盒数组,对左移次数数组,其他数组全部加1
重新整理算法,用vs2010验证了下,和软件对得上密文了
其实我主要是在STM32F4跑

明文8个字节:ABCDEFG(就是对应的16进制)
密钥8个字节:0x31 0x32 0x33 0x34 0x35 0x36 0x37 0x38
密文:96 DE 60 3E AE D6 25 6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