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坏的英特尔240G SSD,用的是什么存储芯片,可以做U盘吗

楼主(2021-02-14):
这是一个坏的英特尔240G SSD ,装在硬盘盒子里无法识别,插在电脑上无法开机,因此把他拆了,看不出是什么芯片,请高手指点一下,能否用于U盘?谢谢

网友:
卖给二手收购商吧。这才是最大价值。自己折腾不值得。

网友:
29F是intel的闪存,可以按型号搜一下兼容的主控

网友:
intel的,自己折腾不值得

网友:
这个是tlc颗粒,可以做u盘,3281就可以,看你自己能不能焊接了

网友A:
啥手机拍的,真漂亮,清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手机拍的,真漂亮,清晰。

小米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