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29302输出电压不准

楼主(2021-02-14):
输出电压不是(1+R1/R2)*1.24,大概是*1.22的样子,芯片说是原装的

网友A:
这不是挺准的么,才误差不到2%,你的电阻精度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挺准的么,才误差不到2%,你的电阻精度多少?

1%  精度

网友:
要上4G模块了?

楼主:
不是,一个测试系统

网友B:
提醒注意mic29302的最低负载电流7毫安,不然输出电压会等于输入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提醒注意mic29302的最低负载电流7毫安,不然输出电压会等于输入电压

是的,这颗料对负载有要求

网友:
楼主,这个货有需要没,还有不少,整盘拆分的都有。

网友:
手册里面的参考电压本来就是1.215~1.2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