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arlink 测试及拆解视频

楼主(2021-02-14):
(图片)

网友:
相控阵的天线,牛B的不行

网友:
这小天线竟然是相控阵的

网友: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6A411x7hr

网友:
怪不得ST产能不足,IC都用在天线上了 :)
这天线真复杂

网友:
NB的不行,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团队.

网友A:
已經有了電機轉向,還有必要上相控阵?

网友:
好牛逼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經有了電機轉向,還有必要上相控阵?

地球是个球面,相控阵负责精调,电机负责粗调。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相控阵调的角度会小一些,但是响应速度快,电机那个可以大范围改变接收角度,但是慢。粗细结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經有了電機轉向,還有必要上相控阵?

电机大致的方向,靠电机跟踪卫星还是比较困难

网友(2021-03-27):
starlink是低轨巨型星座,卫星在天空中是在快速运动的。地面终端需要在不同卫星之间快速来回切换
这个天线不简单,背面小ic是射频的,10-14G之间。大ic应该是ad+da+serdes,它这个用途可能需要几百M速度的adc才能满足,也就是说里面有79颗高速ad/d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