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 墨水屏非正式固件V2.05

楼主(2021-02-15):
版本更新V2.05
        注意设备ID不要随意泄露。
更新内容:
        小程序接口
        开机/初始化逻辑
        时钟局部刷新
        全局刷新
        仅显示了todoist内容,需要用户自行注册todoist.com的账号
操作方式:
        待完善。
        启动后,显示开机画面,若无配置信息,会提示用户关注小程序,并按照指示操作按键。关注小程序并正确填写显示的16进制ID和各种参数后,返回长按KEY2,按照指示操作配置WIFI.
        配置成功会进入正常的工作逻辑,若使用todo,需要在小程序中添加todoist的token
        正常工作过程,KEY2短按,刷新todo列表。长按KEY2,重新配置WIFI信息。

工作逻辑:
        待完善。

已知问题:
        spiffs访问速度较慢。
        清除wifi信息不成功。
Todo:
        更改字库存放方式,加快操作速度
        优化显示细节
        继续增加服务器小程序接口
参考资料:
        环境搭建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46299-1-1.html
        小程序:玩转墨水屏
        todoist:  https://todoist.com/
        Flash操作工具:https://www.espressif.com/en/support/download/other-tools
        Flash分区: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46217-1-1.html
        todoist 安卓版https://m.cr173.com/mipx/941248.html,,(win版本/chrome插件/苹果和Mac板可自行下载)
附件:
        FLASH固件          解压后 选择128Mbit ,烧写定位地址0x0
        程序代码V2.05

楼主:
几个界面的照片

网友A:
虽未入手,但目测发现bug:
扉页就 Devide ID 可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未入手,但目测发现bug:
扉页就 Devide ID 可还好…

那个是小程序二维码
bug 太多了。。。

网友B:
Devide ID用来做什么的?
能否设置为按按键才短时间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Devide ID用来做什么的?
能否设置为按按键才短时间显示?

正常工作不会显示,只在启动或者配置过程中显示。
用来和小程序绑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是小程序二维码
bug 太多了。。。

其实应该是 Device I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应该是 Device ID

嗯。下个版本把ID也生成二维码呈现。
arduino就是库多,几行代码就搞定二维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下个版本把ID也生成二维码呈现。
arduino就是库多,几行代码就搞定二维码 ...

第一批未上车,等二批再来折腾;

Arduino 的二维码库挺好用的,基本硬件中性

网友:
不好意思,刚开始学,会有很多问题。请多多指教 谢谢

今天可以串口下载了,但是 屏幕没有任何显示,下载配置与串口接收数据如图

楼主:
你没勾选第一个FLASH的文件框啊。
你这个115200的波特率,下载得十几分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没勾选第一个FLASH的文件框啊。
你这个115200的波特率,下载得十几分钟。

谢谢, 刚刚发现这问题了,已下载完, 时间花费还挺长, 可以了,

网友C:
大家新年好,有空了帮忙指导一下,刷了V2.05的程序,天气显示乱码,todo貌似也没显示出来。

下载了源代码,想用Arduino编译烧写,也不行,按帖子配置了环境

但是复位后,屏幕没显示,查看串口,大量的这样的信息,不停地刷
ets Jun  8 2016 00:22:57

rst:0x1 (POWERON_RESET),boot:0x12 (SPI_FAST_FLASH_BOOT)
configsip: 0, SPIWP:0xee
clk_drv:0x00,q_drv:0x00,d_drv:0x00,cs0_drv:0x00,hd_drv:0x00,wp_drv:0x00
mode:DIO, clock div:1
load:0x3fff0018,len:4
load:0x3fff001c,len:1216
ho 0 tail 12 room 4
load:0x40078000,len:9720
ho 0 tail 12 room 4
load:0x40080400,len:6352
entry 0x400806b8
ets Jun  8 2016 00:22:57

rst:0x3 (SW_RESET),boot:0x12 (SPI_FAST_FLASH_BOOT)
configsip: 0, SPIWP:0xee
clk_drv:0x00,q_drv:0x00,d_drv:0x00,cs0_drv:0x00,hd_drv:0x00,wp_drv:0x00
mode:DIO, clock div:1
load:0x3fff0018,len:4
load:0x3fff001c,len:1216
ho 0 tail 12 room 4
load:0x40078000,len:9720
ho 0 tail 12 room 4
load:0x40080400,len:6352
entry 0x400806b8
ets Jun  8 2016 00:22:57

rst:0x3 (SW_RESET),boot:0x12 (SPI_FAST_FLASH_BOOT)
configsip: 0, SPIWP:0xee
clk_drv:0x00,q_drv:0x00,d_drv:0x00,cs0_drv:0x00,hd_drv:0x00,wp_drv:0x00
mode:DIO, clock div:1
load:0x3fff0018,len:4
load:0x3fff001c,len:1216
ho 0 tail 12 room 4
load:0x40078000,len:9720
ho 0 tail 12 room 4
load:0x40080400,len:6352
entry 0x400806b8
ets Jun  8 2016 00:22:57

rst:0x3 (SW_RESET),boot:0x12 (SPI_FAST_FLASH_BOOT)
configsip: 0, SPIWP:0xee
clk_drv:0x00,q_drv:0x00,d_drv:0x00,cs0_drv:0x00,hd_drv:0x00,wp_drv:0x00
mode:DIO, clock div:1
load:0x3fff0018,len:4
load:0x3fff001c,len:1216
ho 0 tail 12 room 4
load:0x40078000,len:9720
ho 0 tail 12 room 4
load:0x40080400,len:6352
entry 0x400806b8
ets Jun  8 2016 00:22:57

帮忙指导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家新年好,有空了帮忙指导一下,刷了V2.05的程序,天气显示乱码,todo貌似也没显示出来。

先把bin刷进去。文件系统就有了,再自己弄代码。
spiffs文件,分区表都要对应上。开发环境搭建部分我后面单独写个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家新年好,有空了帮忙指导一下,刷了V2.05的程序,天气显示乱码,todo貌似也没显示出来。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我按了复位按键后天气乱码就正常了。

网友D:
我在下载程序的时候,一直显示等待同步,不能下载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在下载程序的时候,一直显示等待同步,不能下载是怎么回事呢?

确定屏幕电源已经打开了。
按住复位键(最短的那个),和GPIO0(靠近USB的那个),然后先松开复位键,然后松开GPIO0.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定屏幕电源已经打开了。
按住复位键(最短的那个),和GPIO0(靠近USB的那个),然后先松开复位键,然后 ...

可以了,谢了!

网友E(2021-05-02):
配置WIFi的时候出现登陆界面,用户名和密码是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配置WIFi的时候出现登陆界面,用户名和密码是什么呢?

截图看看

网友F:
配置WIFI的时候等待时间这么短的吗?每次连上还没来得及填写就回到默认界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F:
配置WIFI的时候等待时间这么短的吗?每次连上还没来得及填写就回到默认界面了 ...

貌似这一批发车的固件,预装了 v2.09,有配网看门狗的 BUG.

现行刷固件到 v2.11 以后就可以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貌似这一批发车的固件,预装了 v2.09,有配网看门狗的 BUG.

现行刷固件到 v2.11 以后就可以了 ...

是的,也是刷到2.12才配上网了,也注册了TODO,目前为止还好,一个小问题是:现在显示“五四青年节”,半个年字刚好在和右侧气象区的分界线上,“节”字就越界到气象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的,也是刷到2.12才配上网了,也注册了TODO,目前为止还好,一个小问题是:现在显示“五四青年节”,半 ...

此等 BUG 暂时无视吧,我手头第一批的机器,三天两头识别不出温湿度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