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封闭产品的高温运行散热设计:如何提高理论计算值?

楼主(2021-02-15):
要求在全封闭空间设计一块板子,用全封闭是因为风扇寿命太短且引入的灰尘不好处理。

要求:长期运行至少达到60°C,70°C运行十几个小时不能有问题

参数:板子面积50CM^2,8层板全覆铜。平均功耗4W最高不超过5W,芯片10x10左右尺寸,单个芯片功耗不超过1.5W

IC的散热模型:

粗略计算:
IC散热可以兵分两路,一路往PCB,然后pcb再通过空气对流散热。另外一路是向上到达IC的外壳,在通过与空气对流散热

往PCB散热:
PCB面积50CM^2,热阻至少15°C/W(保守估计20°C/W),板子总功耗4W则PCB温升4*15°C/W=60°C
芯片10x10mm,芯片下面最多打十几个过孔,每个过孔150°C/W左右,那么junction-to-board热阻12°C/W(忽略junction-2-case Bottom,一般很小),1.5W功耗温升18°C。
两者相加:60+18=78°C,+外部环境温度70°C+内部空气温升15°C=160°C左右,哈,哪里算错了吗?

往芯片顶部散热。junction-to-case Top:30°C/W。不加散热片,那么温升30*1.5=45°C+空气温度85°C=130°C
加散热器,一块50*50*10的散热片热阻勉强做到20°C/W,那么温升30*1.5W(单个芯片功耗,板子有好几个芯片)=30°C+空气温度85°C=115°C,勉强可以过(以125°C为门限)

哪里算错了吗?为什么结果比直觉差那么多?是否哪里可以改进?

最大的bug应该是PCB板的温度:功耗4W面积50CM^2 PCB板,在空气温度85C时,温度会达到145C?

PCB的热阻来源于经验公式:15CM^2 PCB板,功耗1W则温升40C左右
With only natural convection (i.e. no airflow), and no heat sink, a typical two sided PCB with solid copper fills on both sides, needs at least 15.29 cm2 (≊ 2.37 in2 ) of area to dissipate 1 watt of power for a 40°C rise in temperature.

网友:
你算的没毛病。7x7cm 6层板,全开放环境,3.5w功耗,fpga功耗3w,室温25度左右,全开放环境无散热片,10分钟稳定温度fpga 84度,fpga背面65度左右,板边可能不到50度。所以密封环境7x7cm的板子可以灌封。

网友:
没毛病,但是一般全封闭这么大的功率一般都会灌封把热量导到外壳

网友(2021-03-27):
尽量把芯片的热量均匀传递到外壳,充分利用机壳对外散热

楼主(2022-06-17):
1. 熱阻是並聯的,兩條路徑計算出來的熱阻要進行平均,實際熱阻比任何一條路徑的熱阻都小
2. 實際熱傳導、對流時,兩條路徑會自動平衡。比如,pcb面積較大,或者有灌封,那麽熱傳導一般主要通過pcb這條路徑走掉。相反,如果芯片能夠直接接散熱片或外殼,那麽就主要走這條路。對於散熱方向的估計,有利於估算總體的熱阻。
3. 數據手冊給出的θJA, θJC, θJB 都是基於單一路徑的假設,並且測試過程中還假設不相關量的熱傳導能力是相當接近理想的。工程實際關心的是基於實際運行pcb板下的ψJB ψJT。因此根據手冊數值計算得到的數據會偏保守,有時候保守很多。
4. 計算過程,一般要迭代,這是任何具有多個互相影響的變量的系統參數的估算的必經過程。工程中可能沒有必要那麽嚴謹,作為初步估算,迭代一兩次就夠了。
5. 有專業的熱仿真軟件,根據散熱條件(pcb散熱能力、外殼、對流、風速,過孔,各個熱源的位置、功率、熱阻,材料的導熱係數),估算暫態和穩態後的整板散熱熱力模型,跟pspice仿真電壓電流差不多。只要對材料熱參數建模夠準確,就能達到相當好的估算結果。這樣的軟件,對於一般使用可能用不上,但是基於簡化的分塊物理建模還是有一定必要的。
6. 廠家根據JEDEC 51-7等模型給出θJA, θJC, θJB參數,對於評估芯片的散熱能力,估算結溫是重要的。但是,並不能直接用它來計算實際pcb運行下的熱力模型,因為參數測量所採用的pcb狀態與實際使用的pcb狀態千差萬別。
7. 環境溫度越高,熱阻越大,一般從25到80C,熱阻增大20%左右。
8.灌封胶对于大电源模块芯片是个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是对于精密的板子,用到BGA芯片等器件则是个完全不可行的办法。首先,板子太大很难灌封,其次板子根本就不可能封装成模块,再次灌封起来出问题基本就废了,毫无可维修性,最后,BGA的热膨胀系数一定与灌封胶一样吗?芯片体积大,受力可以承受,精密的芯片经得起这样的折腾吗。
9. 另外,灌封胶其实散热能力是非常拉垮的。其导热系数才接近1左右,比pcb、玻璃好不了多少,也就是说,一旦它厚起来,它的散热能力就不行了。因此,只适合于小型模块。
10.电脑cpu散热采用非常大型的散热风扇。但是对于工业品,风扇的寿命短暂及其维护的麻烦是不可接受的。总之,散热量大板子小就是个麻烦的问题。

网友:
pcb局部阻焊开窗,焊接铜片,铜片上贴散热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