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5 stlink无法下载

楼主(2021-02-15):
原来一直正常,最近从MKD4升级到MDK5.33版本。
调试界面可以搜索到芯片,如下图

其它配置

STLINK驱动也重新装了,但还是无法下载,下载弹错

网上说升级STLINK,但是升级不成功,估计是刀版的,所以不成功。

坛子大神多,有什么办法吗?实在不行又要用回mdk4了。

网友A:
魔术棒最后一页有个选择默认是jlink。

楼主:
引用 网友A:
魔术棒最后一页有个选择默认是jlink。

谢谢朋友提醒,我已经改成ST-LINK了。
不是这个问题,有遇到相同问题的朋友吗

网友B:
手头没有3个以上各类link,就不好意思说在弄ARM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头没有3个以上各类link,就不好意思说在弄ARM芯片。

谢谢回复,有遇到过的大侠吗

楼主:
换了个STLINK,一样的情况,但是可以升级固件了,升级后就可以了。
原来用的STLINK不能升级固件,原因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