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单片机IAP升级程序的构想。

楼主(2021-02-15):
构想了一种单片机IAP升级程序,不知是否实用。或者有更好的方式,请指教。

1.分别编制IAP及APP两个程序。

2.MCU复位后,总是先执行IAP程序。并且在IAP程序中,
  通过判断设定条件,来决定是直接跳转到APP程序并执行,
  还是进入对APP程序进行升级的操作。
  APP升级OK,可进入新的APP程序并执行。

3.在IAP程序中,有两种方式可以让其进入APP升级状态:
  a.开机前按下规定的按键不放,则进入升级状态。
  b.读取标志位的值,若为0xA55A,则进入升级状态(升级OK后,
    将其改为0xffff,则下次上电后,若不按升级键,则直接进入APP程序)。

4.在APP执行过程中,当接收到特殊的APP升级命令后,
  则会将标志位的值改为0xA55A,并执行软件复位操作,以让MCU复位并
  进入IAP程序。此时IAP会直接进入APP升级状态。

5.IAP升级按键的意义:
  a.标志位只能在APP中修改,但最开始MCU中只烧录进了IAP程序。所以
    此时可以按下升级键强制让IAP程序进入APP升级状态,将最初版的APP
    程序下载到MCU中。当然也可以将IAP程序和最初版的APP程序的
    HEX文件合二为一,并一次烧录进MCU.下次需要升级APP时,则直接在
    APP中发升级命令即可。
  b.若在运行或升级等过程中,APP程序遭到破坏,且不能再正确接收升级命令时,
    若要升级或恢复APP程序,则只能按升级键并重开机实现了。

网友A:
和boot有啥特别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boot有啥特别区别?

可以APP跳转IAP,更容易实现远程升级。

网友:
一直都是这样搞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APP跳转IAP,更容易实现远程升级。

??看不出有啥特别的
一般的升级程序都可以从APP跳转到IAP 啊,包括特定按键操作或通讯命令,不需要重新上电的

网友:
你所想的和我一模一样,已经应用在产品上了

网友C:
https://www.feaser.com/openblt/doku.php?id=download
这里有一个开源的,比你想的都要全面~

网友:
一直不都是类似这么干的?

网友:
,不稀奇啊

网友D:
有没有能把驱动和应用分开编译的方法,也就是说驱动更新只要接口不变就不影响应用程序?

网友:
一直都是这么干的啊

网友E:
注意处理这些特殊情况:
1. 升级了一个会hardfault 的app,或者会while(1)卡住的app, 这种情况下终端用户如何恢复.
2. IAP 进行升级, 成功执行了擦除, 但是升级过程中数据中断, 接下来如何处理.
3. BIN文件加密解密验证,如何验证是否是被篡改的木马(恶意)程序. Jlink就是这样被偷Boot区.
4. APP被非法篡改,损坏.

网友:
一直这么干的,楼主总结的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s://www.feaser.com/openblt/doku.php?id=download
这里有一个开源的,比你想的都要全面~ ...

谢谢推荐,这个不错,我试了下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注意处理这些特殊情况:
1. 升级了一个会hardfault 的app,或者会while(1)卡住的app, 这种情况下终端用户如何 ...

严谨的人

网友:
1. 看我15年的帖子,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20899-1-1.html

2. 建议LZ研究下 arduino 的 bootloader 源码,以及使用流程,基本与一楼描述一致

网友:
早年我捣鼓那 5.b. 是全自动的。

网友:
可不就是这样搞的吗,IAP都多成熟了

网友:
nrf52系列的dfu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F:
还有一点就是开机后,等待一段时间的串口命令,如果收到指定命令则进入IAP升级,适用于无按键的设备强制进入升级模式

网友:
上面的有人试过通过蓝牙BLE进行mcu升级?

网友:
都是类似原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出有啥特别的
一般的升级程序都可以从APP跳转到IAP 啊,包括特定按键操作或通讯命令,不需要重新 ...

我觉得特定按键操作和通讯命令两个都不能少。并且特定按键操作必须放在IAP程序中才会安全。因为APP出错的可能性比较大。一旦出错就不能接收命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注意处理这些特殊情况:
1. 升级了一个会hardfault 的app,或者会while(1)卡住的app, 这种情况下终端用户如何 ...

1,2,4点:因上电前按特殊按键可让IAP进入APP升级状态,所以没问题。大不了重新升级一下APP程序。
3点:用AES加密算法加密用于升级的bin文件应该不太容易破解。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有一点就是开机后,等待一段时间的串口命令,如果收到指定命令则进入IAP升级,适用于无按键的设备强制进 ...

这种方式确实可行。但有些情况下也会觉得不太方便。比如,等长了会影响开机时间,等短了会错过进入升级状态的时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方式确实可行。但有些情况下也会觉得不太方便。比如,等长了会影响开机时间,等短了会错过进入升级状 ...

这个需要自己平衡了。一般情况下有个一两秒就足够了,可以把指令做短一点。需要升级的时候客户端就不断发命令,而不是发一次,这样成功率很高的。

网友:
用过,和楼主的方法类似

网友:
我的做法也是这样的,没毛病。还有一种就是非常小巧的boot只做跳转,两份app互相可升级,这样就不会成砖,当然flash占用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能把驱动和应用分开编译的方法,也就是说驱动更新只要接口不变就不影响应用程序? ...

可以的,只需要接口地址和类型透明就好了。

网友:
物联网产品很多没有按键,全密封的。
另外最好做差分升级,对于速率慢的远程通讯,差分升级速度快,并且差分代码相当于加密代码,安全

网友:
貌似有一种单片机动态链接技术,可以把某些库分开编译成BIN文件,由主程序加载,这样如果只更新库的话,主程序不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