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T100 三线电桥问题 ,谢谢。

楼主(2021-02-15):
如图,我抄的别人批量的PT100测温模块的图,这个图上的这种接法,我始终没搞明白,这个图上的这种接法,不能消除线阻啊。

搞不懂他这个咋计算出正确的PT100电阻值的。

楼主:
电桥左面的桥臂不应该直接接地么?为啥要接到pt100上,在接地。

网友A:
我瞎说一下:可以看成两个恒流源(近似),这样就可以看出怎么消除线电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瞎说一下:可以看成两个恒流源(近似),这样就可以看出怎么消除线电阻了 ...

咋近似看?还请兄台明示。

网友:
r112我觉得0欧姆的可能更好。

网友A:
1A,2B如果流过的电流一样大,这样就看出来怎么消除线电阻了

网友:
如果R112是0欧姆电阻,那么只要一个精密电阻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A,2B如果流过的电流一样大,这样就看出来怎么消除线电阻了

我仔细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咋近似看?还请兄台明示。

你假设3个导线都是1K欧,都是100欧,都是10欧,都是0,计算VIN+和VIN-的值,就明白了。
如果VIN-和VIN+是两个单独的对地的AD通道,你可以单独得到他们俩的值,而不是差分的只能得到一个值,就很好理解了,总可以正确的消线阻(但是很费精密电阻)。
(你有两个AD通道可以得到两个方程,然后未知数有线阻和PT100的值,也是两个,所以你总可以解这个方程。不管外面怎么接都可以,是用只串一个精密电阻的接法,还是用这种需要好几个精密电阻的伪差分接法)

如果AD是差分的只能得到一个值,那么这样消线阻是不精确的。
over

最简单的可以正确的消线阻的接法就是参考源串个精密电阻再串PT100到地,AD的一个通道在精密电阻和PT100中间,另一个通道在PT100的第三根线即可(这根线放在上端还是下端都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假设3个导线都是1K欧,都是100欧,都是10欧,都是0,计算VIN+和VIN-的值,就明白了。
如果VIN-和VIN+是 ...

Vin+  vin-  是差分输入端,mcp3421  18位的差分adc  iic输出,我感觉我发的那个图上这种消除不了线阻,也没法计算出pt100的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Vin+  vin-  是差分输入端,mcp3421  18位的差分adc  iic输出,我感觉这种消除不了线阻,也没法计算出pt1 ...

假定线阻10欧,线阻是0,你算一下这两个差分的值,就明白了。
线阻很小的时候近似可以消。

当作电路图上所有值都固定,包括PT100的值和线阻也固定一个值。计算VIN+和VIN-的电压。然后对不同的PT100值和不同的线阻多算几组电压。回复到帖子下面。然后自己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定线阻10欧,线阻是0,你算一下这两个差分的值,就明白了。
线阻很小的时候近似可以消。

那他这个图,有啥优点,非要搞成这种样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他这个图,有啥优点,非要搞成这种样子?

我认为没优点。
要说优点就是对线阻比较小的情况下可以近似的消线阻,也不用复杂的解方程什么的。
很可能那个设计人不是电类专业,没学过电阻串并联呢,不会解精确的消线阻的方程
或者那个电路是从老古董书里抄来的,那个年代没法用单片机硬算去消线阻,必须靠硬件消线阻,然后又愿意或者不会用双路精确恒流源去驱动(这样可以精确的消线阻)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他这个图,有啥优点,非要搞成这种样子?

你说你分析了半天没明白,所以我认为你应当自己手算一下这个电路(就是电阻串并联而已,复杂不到哪里)
算完以后对这种电路就有更深刻的理解了。然后列出计算方法在下面,也可以帮助以后的人少犯这种错误
如果你用这个电路正确的手算消掉了线阻,我相信对PT100的使用你就算过关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没优点。
要说优点就是对线阻比较小的情况下可以近似的消线阻,也不用复杂的解方程什么的。
很可能 ...

我为了板子不大改,我把图改成这样子的,标准的pt100 惠斯通桥的接法,感觉这样好计算一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为了板子不大改,我把图改成这样子的,标准的pt100 惠斯通桥的接法,感觉这样好计算一些。 ...

一句话,你假设线阻是1k,100欧,10欧,0,都算一下。PT100的值取90欧,100欧,110欧,列出你的计算结果就知道了。
这样你就明白什么样的电路和算法可以精确的消线阻了。
光说不练是假把式

近似消线阻的意思就是线阻比100欧小很多比如10欧或者更小的情况下你可以正确的得到结果
精确消线阻的意思是线阻是任意值(只要在你AD测量范围之内)都可以正确得到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你分析了半天没明白,所以我认为你应当自己手算一下这个电路(就是电阻串并联而已,复杂不到哪里)

好的,我仔细手动计算下,然后回到帖子下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为了板子不大改,我把图改成这样子的,标准的pt100 惠斯通桥的接法,感觉这样好计算一些。 ...

改的似乎不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句话,你假设线阻是1k,100欧,10欧,0,都算一下。PT100的值取90欧,100欧,110欧,列出你的计算结果 ...

我用ltspice,把线阻做了参数扫描。

楼主:
我看的这个改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的这个改的。

我直觉这个pdf去不了线电阻!希望我是错的

网友A:
1楼的图是可以的,一般使用可能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直觉这个pdf去不了线电阻!希望我是错的

这个图,是不能完全消除线阻的,只是好计算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楼的图是可以的,一般使用可能是可以的

1楼的图,我做的板子,试了,基本可以,1度以内的误差。

网友:
三线制是通过两次AD的测量来消除线阻的影响,第一次读取Vin+对地,第二次 读取 Vin-对地,第一次AD - 2 × 第二次AD就消除线阻的影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图,是不能完全消除线阻的,只是好计算一点。

我感觉就没法消除

网友A:
引用 楼主:
1楼的图,我做的板子,试了,基本可以,1度以内的误差。

1楼的图也很好计算啊,(或者说不需要计算,当然这是有一些前提的,比如线电阻不能太大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楼的图也很好计算啊,(或者说不需要计算,当然这是有一些前提的,比如线电阻不能太大等) ...

1楼的图,如果忽略线阻,就好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楼的图,如果忽略线阻,就好算了。

硬件已经把线阻抵消了啊?还要算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1楼的图,如果忽略线阻,就好算了。

啥也不忽略,精确算。你就当作这是电路考试的题目,列方程:
pt100的值和线阻是两个未知数,两个AD电压是已知的,其它所有电阻都已知。
我就不信你列不岀这个方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也不忽略,精确算。你就当作这是电路考试的题目,列方程:
pt100的值和线阻是两个未知数,两个AD电压是 ...

只知道那两个电压的差值,不知道每一点对地的电压,用mcp3421,输出的是差分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也不忽略,精确算。你就当作这是电路考试的题目,列方程:
pt100的值和线阻是两个未知数,两个AD电压是 ...

ltspice的仿真图,线阻的影响。

网友A:
仿真的结果不正是消除了先电阻了吗?这个仿真怎么做出来的啊,教我一下呗,

网友B:
我说了这样是不精确的啊。你也扫描了线阻,得到了线阻和计算误差的关系,差不多是线性的,线阻越大,误差也越大。误差值也知道了。
所以这件事就做完了呗。
如果你不想近似,想准确,那么就改用两通道的AD来测量这个电路,然后照我说的列方程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仿真的结果不正是消除了先电阻了吗?这个仿真怎么做出来的啊,教我一下呗,

没消,如果用硬件消了线阻,那么必须是线阻变化的时候测到的结果不变才行。现在线阻变了输出也变了,就是没消。

网友:
楼主位电路这个确实不能完全消除线阻。但在线阻较小,一定的误差范围内可以忽略线阻,可以简化计算和工程应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消,如果用硬件消了线阻,那么必须是线阻变化的时候测到的结果不变才行。现在线阻变了输出也变了,就是 ...

我来问问楼主怎么做出来的这个效果的,我的看法和您稍微不太一样,您是100%抵消,我的可能是抵消90%就算抵消。按100%抵消的要求,这个电路其实做不到的。我在问问楼主的图是怎么做出来的,我也测试一下,我感觉他做的这个效果和我想的误差偏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的结果不正是消除了先电阻了吗?这个仿真怎么做出来的啊,教我一下呗,

仿真图是对的,但是那个计算好像有点不对,我再搞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说了这样是不精确的啊。你也扫描了线阻,得到了线阻和计算误差的关系,差不多是线性的,线阻越大,误差也 ...

明白你的意思了,我把这个先倒腾下,搞个近似的先交工,回头我再做你说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来问问楼主怎么做出来的这个效果的,我的看法和您稍微不太一样,您是100%抵消,我的可能是抵消90%就算 ...

仿真文件我上传了,你看看,这个仿真文件上面貌似不好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说了这样是不精确的啊。你也扫描了线阻,得到了线阻和计算误差的关系,差不多是线性的,线阻越大,误差也 ...

用你说的这种方法,麻烦给推荐个adc芯片,我板子要搞6路测温,这种方法得12路ADC,或者就是4051那种切换,切换麻烦,谢谢大神。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你说的这种方法,麻烦给推荐个adc芯片,我板子要搞6路测温,这种方法得12路ADC,或者就是4051那种切换 ...

一个ADS1220加模拟开关就行。你想要多少路都无所谓。
为什么那么在乎通道数呢?模拟开关又不值钱。
不嫌慢也可以继续用你的3421加模拟开关。不过有6路pt应该不缺一个1220的钱。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仿真文件我上传了,你看看,这个仿真文件上面貌似不好计算。。。

我测试了,这里面有几个地方可以调整一下,仿真的R1改成3.11k,R3改成0,仿真就看不到误差了。
当然实际使用时候,不可能PT100刚好是100,R1适当大一些,这样效果应该会更好一些。PT100的变化,会导致两边的电流不完全一致,所以完全抵消是不可能的。
另外,实际使用的时候,其实近似计算就差不多了,想效果好一点,可以做二次逼近,1,先假设电流就是 2.5 / 3.11 根据测出来的电压算出PT100电阻 RX1,2,按2.5 / (3.01 + RX1)算出电流,在根据测量的电压,计算出电阻 RX

网友:
其实还可以改进一下,2.5v的基准适当提高,R1,R2的电阻适当变大,也会提高一些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测试了,这里面有几个地方可以调整一下,仿真的R1改成3.11k,R3改成0,仿真就看不到误差了。
当然实际 ...

这个计算方法,我还没看懂,我再仔细消化下,假设电流是2.5/3.11,这里我没看懂。

网友:
这个16欧的电阻是根据量程选的,可以测试-200摄氏度。如果设置为0欧,会改变分辨率。
如果不需要测这么低的温度,可以根据量程选取阻值。
整个电路的电阻阻值都不是随意选取的,要考虑量程、分辨率、误差、线阻范围、放大倍数、adc的输入参数以及PT100的自发热等。

网友A:
这个电路其实就是双恒流源测热电阻的翻版,两个近似恒流源消除消除线电阻,如果要完全消除线电阻,用两个恒流源代替就可以了。

网友:
看了很多测温电话,其实没有必要,TI和ADI出了很多芯片和相关文档,选一个就是了,也不是太贵,多通道就上模拟开关切,两通道电流源不匹配交换可消除,再上一只10ppm以下基准电阻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其实就是双恒流源测热电阻的翻版,两个近似恒流源消除消除线电阻,如果要完全消除线电阻,用两个恒 ...

是的。我上面早就说了。
问题是这种做法在现在已经不合算了。为什么要依赖那么多东西呢?两个恒流源的精度匹配也不会好。路数少的用最简单的分压电路加两个AD通道,剩下的全靠单片机硬算就是最佳做法。或者路数多的用一个恒流源加一个精密电阻,然后两个AD通道采集了计算也行。
没必要省这一路AD通道啊,通道不值钱

网友:
100R(0度)时,线阻5R误差0.5度,线阻10R时误差1度左右;200R(266度)时,线阻5R误差1度,线阻10R误差2度,因为接地了所以不是什么ADC都能接的(可抬高共模),MCP3421比较合适,启用PGA时共模输入符合要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我上面早就说了。
问题是这种做法在现在已经不合算了。为什么要依赖那么多东西呢?两个恒流源的精 ...

是的,恒流相对而言的确不是很合算了,你说的方法可能是当前最容易控制的
我按你说的画个图,只要一个精密电阻,效果应该比楼主这个好很多
测出3个电压后按  (V(v2)-2*V(v3))/((V(v1)-V(v2))/100)  计算, 实际使用的时候,如果ad芯片带REF引脚的可以只测两个电压,楼主用的AD好像不带参考电压的,那就测量3个ad,做一些运算。

电路简单,也比较容易处理,楼主只要增加一个4051,或52,应该足以满足需要。
我是键盘侠,说错了希望楼主不要怪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恒流相对而言的确不是很合算了,你说的方法可能是当前最容易控制的
我按你说的画个图,只要一个精 ...

R4应该不用要了吧?mcp3421的基准在内部

网友:
引用 楼主:
R4应该不用要了吧?mcp3421的基准在内部

不要的话,你要搞个恒流源

网友:
R4是唯一的一个需要精度的器件,参考电压,电阻啥的都随便用

网友A:
今天刚好看到一个老外设计的图,分享一下
https://smalldesign.in/2018/06/22/multiple-pt100-with-ads1115/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今天刚好看到一个老外设计的图,分享一下
https://smalldesign.in/2018/06/22/multiple-pt100-with-ads1115 ...

原理没有问题,德尔塔西格玛这种类型的ADC速度太慢,加上多通道,估计成品的采样也就是1次/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理没有问题,德尔塔西格玛这种类型的ADC速度太慢,加上多通道,估计成品的采样也就是1次/秒了 ...

本来温度变化就不可能太快,1秒一次难道还不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