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做一个有点挑战性的尝试:在家里榨甘蔗汁

楼主(2021-02-16):
每次小孩看到甘蔗汁的流动摊档,都要人手一瓶:

现在疫情期间,我不买不能表面消毒的东西,所以,要喝甘蔗汁,只能自己做了。

目前的方法甘蔗切开、慢火煮水1小时,但水煮的口感和风味,跟鲜榨的完全不同。

于是,我想试一下鲜榨。

最简单的思维是:买一台榨甘蔗汁的机器就行。淘宝了一下发现不现实。都是非常庞大的机器,基本上百斤重。这个方向放弃。

这是手动的 :

这是电动的:

我拿出封尘已久的破壁机,试一下能否榨出甘蔗汁。

先将甘蔗去皮(皮可以煮水,不会浪费)

放入破壁机:

失败,一滴汁都榨不出来。

经验总结:必须是压榨的方法才行。

我研究了差不多1小时,购买了这种手压的小工具,容量是600ml。

全304不锈钢,加厚设计,肯定够力。

当然,我也肯定这不是德国的品牌 :)国内都喜欢这样吹牛。

楼主:
收到货我在这里评测。

网友A:
看结构跟蒜泥夹很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结构跟蒜泥夹很像

一样的,只要能承受很大的压力,买松软一点的甘蔗,我认为可以榨出汁。

必须加厚设计,并且全304材料,才能承受这个压力。

当然,估计最多只能榨出70%, 剩余的渣还可以煮水。

网友:
我感觉慢榨机应该能行

网友B:
原汁机可以榨,买过惠人的,用过几次就放在那里吃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汁机可以榨,买过惠人的,用过几次就放在那里吃灰了。

你说这4000元的机器?

网友:
我还是用原始的嘴巴来解决吧

网友:
就是吃多了会把口腔吃烂

网友:
以前我也是这么想的,并且还拿家里的飞利浦榨汁机试了

最后发现,飞利浦榨汁机电机的过热保护电阻是一次性的,不能自恢复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样的,只要能承受很大的压力,买松软一点的甘蔗,我认为可以榨出汁。

必须加厚设计,并且全304材料, ...

那个塑料件看起来悬

网友:
买我们这边的甘蔗很好咬的,很清甜,就是保鲜期不是很长。
网上搜木格白玉甘蔗,应该有卖。

网友D:
网上找一个视频,和其它甘蔗种法不一样的。https://m.ixigua.com/video/69104 ... false&wid_try=1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塑料件看起来悬

塑料篮子会取出来,不使用的。

100% 304才够力。

网友:
引用 网友D:
网上找一个视频,和其它甘蔗种法不一样的。https://m.ixigua.com/video/6910402279946322443/?uc_biz_str=O ...

看视频里的甘蔗是几颗捆在一起生长,这种方式很费工,好想品尝一下。

网友:
如果有适合在家里榨汁的工具,我也来榨一些,做成冰棍保存,以后慢慢吃。

网友:
我有那种德国手动榨汁的,夏天的时候榨葡萄汁很好用,橙汁也可以,

甘蔗还没试过,紫色的肯定不行,太硬了

网友E:
不知道虎钳行不行,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网上找一个视频,和其它甘蔗种法不一样的。https://m.ixigua.com/video/6910402279946322443/?uc_biz_str=O ...

估计是为了抵抗台风。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虎钳行不行,哈哈

可以。但好难清理。

网友E:
甘蔗块用塑料保鲜袋包住,然后用虎钳压榨,出汁位置放个盆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甘蔗块用塑料保鲜袋包住,然后用虎钳压榨,出汁位置放个盆接一下。

除非是全新、没有打黄油的虎钳,否则机油味道很难清理。

网友C:
假货宝,关键字“千斤顶 榨汁”

好像300左右就可以买到入门款

网友F:
据说外面榨甘蔗的机器连着一个糖水罐 一根甘蔗根本轧不出一杯甘蔗汁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据说外面榨甘蔗的机器连着一个糖水罐 一根甘蔗根本轧不出一杯甘蔗汁

哈哈,不可能吧!

哪有这么缺德?!

的确是需要很多甘蔗才能榨出一杯甘蔗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假货宝,关键字“千斤顶 榨汁”

好像300左右就可以买到入门款

千斤顶 榨汁,没有找到有价值的东西啊。

网友:
普通的榨汁机就别尝试了,甘蔗报废过一个机器的路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这4000元的机器?

新款估计涨价了,我记得以前买的是2k多一点。

网友:
应该用食品级不锈钢做一个家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据说外面榨甘蔗的机器连着一个糖水罐 一根甘蔗根本轧不出一杯甘蔗汁

别阴谋论了,甘蔗又不值钱。

网友:
喝过一次,这种榨出来的汁喝起来口感不如直接啃甘蔗,个人感觉是榨太狠了,有种渣子混在里面的感觉。

网友:
估计不行。这个力气不够的,榨不干,可以命名为挤汁器。

楼主:
机器到了:

放入甘蔗

还是可以榨出汁的:

榨出了几口:

估计只能榨出30-40%,渣可以煲水。

楼主:
结论:测试成功。

但效率太低。

这工具榨西瓜、梨子、桔子应该挺好的。

网友:
这个手动的很练手劲啊,4大杯榨完,炼成麒麟臂了?

楼主:
只要不是整根甘蔗连皮连续榨汁的,都是效率低下,基本没有使用价值。

网友G:
我能想到压面机,这种饸饹机看起来还是挺干净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7#detail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能想到压面机,这种饸饹机看起来还是挺干净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85.6fa ...

这个可以,但效率太低,没有什么价值。

只要不是整根甘蔗连皮连续榨汁的,都是效率低下,基本没有使用价值。

网友:
对,肯定是大压力辊筒结构最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是为了抵抗台风。

不是为了抗台风,是为了肉质嫩

网友:
印度大街上很多卖这种鲜榨甘蔗汁的,加上冰块,喝着很爽。

网友:
引用 楼主:
结论:测试成功。

但效率太低。

armok在淘宝搜索  脂渣 千斤顶,  家用炼食用油的,压力可达3吨, 可一次性可以榨多颗甘蔗.

网友H:
引用 楼主:
结论:测试成功。

但效率太低。

不要一小节压,试试破壁机打碎后再压汁。抖音上看过自制红糖的视频,是象做萝卜丝那样做成甘蔗丝后再压汁的。

网友I:
九阳JYZ系列榨汁机官方就支持榨甘蔗汁啊,就是水平螺杆的那种,贵的几种自带陶瓷螺杆,偶几年前买的E7是塑料螺杆,自己淘宝三十多买个陶瓷螺杆就能榨甘蔗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要一小节压,试试破壁机打碎后再压汁。抖音上看过自制红糖的视频,是象做萝卜丝那样做成甘蔗丝后再压汁 ...

破壁机打碎的效率就非常低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九阳JYZ系列榨汁机官方就支持榨甘蔗汁啊,就是水平螺杆的那种,贵的几种自带陶瓷螺杆,偶几年前买的E7是塑 ...

可以带皮连续整根甘蔗榨汁?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带皮连续整根甘蔗榨汁?

连续别想,但切成10cm左右小段就行,带皮出汁率会低很多吧,反正偶也就榨过两三次
搜了下张大妈家有榨甘蔗评测啊,可以看图片
https://post.smzdm.com/p/260070/
偶的是JCY-E7,图片看起来倒是一模一样

楼主(2021-08-20):
找到一种方法

这种压汁机和使用的滤纸哪里可以买到?太强了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54214

楼主:
帖子移动通知:
原分论坛:☆阿莫百科
目标分论坛:机械综合

楼主:
寻找了1年半的成果:九阳E3C甘蔗榨汁机评测,出汁率和味道惊人的秒杀外面的商业机器!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54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