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产品中使用BLHELI电调程序需要授权吗?

楼主(2021-02-16):
小弟最近做了一个玩具配件打算拿去卖,需要用到无刷电调,请教下坛里熟悉开源电调项目的大佬们,我根据开源资料自己设计电调硬件并使用BLHELI电调程序,需要授权吗?我是自学入门的半调子电工,对开源电调这块不了解...

网友A:
BLHeli 是GPLv3,可以商用,可以修改,但需要保持GPLv3开源。不需要联系作者。
就是可以用可以改可以卖,但必须也开放源代码并且使用相同的协议。
卖的时候要声明你用了这个,要保证人们可以获取你机器里的这份代码,编译后的结果应是一致的。
也不要改名字或涂掉原作者什么的。。

如果不希望开源自己写的部分,最简单的方式可能是把自己写的程序放在另一个单片机里,然后来控制未修改的BLHeli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BLHeli 是GPLv3,可以商用,可以修改,但需要保持GPLv3开源。不需要联系作者。
就是可以用可以改可以卖,但 ...

十分感谢,解释得非常清楚了。我是为了节省空间需要自己做个特殊外形的双路电调合一的板子,程序直接使用BLHeli,到时声明一下。小白一个,想改电调程序也改不了,弄个Dshot还调了好几天....
再次感谢大佬的说明!

网友: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解释得非常清楚了。我是为了节省空间需要自己做个特殊外形的双路电调合一的板子,程序直接使用 ...

惊。。居然打赏了,感谢!

恩。。这个最好还是以LICENSE原文为准。
因为“只有GNU通用公共许可协议英文原版才具有法律效力。”
代码下载下来里面应该会有GPLv3的内容,
或者看这里
http://www.gnu.org/licenses/gpl-3.0.html
简体中文译文
https://jxself.org/translations/gpl-3.zh.shtml

网友:
GPLv3 会传染你的软件,也变成GPLv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