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 墨水屏日常更新

楼主(2021-02-16):
本贴会陆续把过程的固件发布,逐步完善程序。本页文件也会同步更新到百度网盘。https://pan.baidu.com/s/1IffNfh15OcE3HVzq0hVtMA  提取码4EPD
20210216更新V2.06
更新内容:
       字库使用FLASH直接访问,放弃spiffs等各种文件系统。
       设置http访问失败的重连,貌似效果不好
下一版本工作内容:
       增加小程序设置对比度设置(不同屏幕VCOM不一样,硬件已经设计了DAC生成VCOM,所以可以软件调节)
       增加留言和留言确认接口
       软件文档。
简单操作说明:
        复位后,启动界面,若无WIFI配置,进入配置提示界面,根据提示微信扫码小程序后,填写ID和城市配置,并可在小程序上绑定TODO接口。
        操作小程序后,根据页面提示,长按KEY2(大于3s),会显示WIFI配置页面,配置WIFI后,墨水屏自动重启,进入工作模式。
        正常情况下,长按KEY2都可以进入WIFI配置模式,可重新配置WIFI。
        正常工作模式,短按KEY2(300-500ms),会更新一次todo接口数据。

20210217更新V2.07    bin+源码合并
更新内容:
        增加新闻接口
        界面增加功能切换菜单,可通过KEY0(GPIO0 )短按切换
        留言
20210218更新V2.08   bin文件
        增加小程序配置屏幕对比度(小程序审核中,审核完毕后可通过小程序配置对比度。复位后有效)
20210219更新V2.09      bin+源码合并
        增加风向风力显示
        延长Wifi连接时间,提高成功率
        *小程序已经审核通过,设置页面可调节对比度。对比度0-25,默认12,小程序配置后需要手动复位屏幕。
20210222更新V2.10     bin
        使用数码管立体字库作为时间显示(感谢t3486784401
        使用t3486784401修复后的12号字库
        尝试修复死机问题,初步判断死机是因为屏幕异常复位。解决原理是每次刷新先读取一个寄存器判断是否为特征值,若不是,系统重启。
20210222更新V2.11      bin
        更新数码管时间的显示bug感谢t3486784401
        尝试修复死机问题,处理方案:增加看门狗,系统启动后30s内若不执行到休眠程序,即进行复位。
        从本版本启动,发布2个bin,其中第一个为整个FLASH的镜像,第二个仅为APP镜像,节省烧写时间,且烧写后无需重新配置WIFI,烧写地址0x10000。
20210308更新V2.12
        增加RTC看门狗。

楼主:
占楼顺便求教一个问题。arduino环境下ESP32使用HTTPClient库,代码如下

  req = (String)host + webp;    //生成url
  Serial.println("HTTP Start post URL is");
  Serial.println(req);

  http_client.setConnectTimeout(20000);
  http_client.setTimeout(20000) ;

  if (http_client.begin(req))
  {
    Serial.println("HTTPclient setUp done!");
  }
  // 添加http头
  http_client.addHeader("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 发送请求
  Serial.println("HTTPclient StartSend");
  int http_code = http_client.POST((uint8_t*)sendjson.c_str(), sendjson.length());
  Serial.printf("HTTPclient Return %d\n",http_code);
设置的超时时间并没有起作用,3s就强制返回-1退出。熟悉这方便的坛友可否给个解答。

网友:
刷了V2.06版本,已经是局刷了,todo正常了,温度,时间都OK了,但是天气这里还是乱码!不知道什么地方出问题了。

楼主:
这就是二楼遇到的问题,天气没有获取到数据。 复位一次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占楼顺便求教一个问题。arduino环境下ESP32使用HTTPClient库,代码如下

  req = (String)host + webp;     ...

确定是 client 自己返回的?服务器端主动断开也会导致 client 返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是 client 自己返回的?服务器端主动断开也会导致 client 返回吧

返回-1,具体内部细节不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返回-1,具体内部细节不知道

Arduino 就这么点烦人的,所有调试都要自己搞定,有时候甚至需要在库函数里边打几个桩子才能定位问题。

我一般都去 libraries 库里边,找到调用的位置,然后打桩;最后再把备份的库还原回来

网友:
我的快过年收到的还在那里吃会呢

网友B:
建议楼主不要分两个包了,或源码包把固件也加入
我们VIP每天只能下载一个附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不要分两个包了,或源码包把固件也加入
我们VIP每天只能下载一个附件。 ...

是的 。。。打一个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不要分两个包了,或源码包把固件也加入
我们VIP每天只能下载一个附件。 ...

好的,已经更新一个包了

网友B:
每次复位都会显示系统未配置,都要重新设置wifi

我使用电脑的热点结果复位后还是显示未配置
使用手机热点就没问题。

但留言还是没有显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每次复位都会显示系统未配置,都要重新设置wifi

我使用电脑的热点结果复位后还是显示未配置

看了下,冷启动只等待500ms时间太短了点,WiFi连不上。

bool AutoConfig()
{
  WiFi.begin();
  for (int i = 0; i < 5; i++)
  {
    int wstatus = WiFi.status();
    if (wstatus == WL_CONNECTED)
    {
      ……
    }
    else
    {
      ……
      delay(100);
    }
  }
  Serial.println("WIFI AutoConfig Faild!" );
  return false;
}

改成delay(300)就好很多(串口看的),不过下载后屏幕不显示了
@版主:是分区改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下,冷启动只等待500ms时间太短了点,WiFi连不上。

bool AutoConfig()

1 分区改了,看代码压缩包里面的
2 字库直接烧写FLASH,地址也在里面,最好可以直接烧16M的bin就可以用了,字库就都进去了
3 spiffs最好重新烧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1 分区改了,看代码压缩包里面的
2 字库直接烧写FLASH,地址也在里面,最好可以直接烧16M的bin就可以用了 ...

看到了,改完正常了。

网友B:
还有字体显示问题:
版本号的V字少了半截,电池3.6V时6字也是少了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字体显示问题:
版本号的V字少了半截,电池3.6V时6字也是少了一半。

是的,12号字库取的有点问题,可以自行更新字库。下个版本我也会更新。

楼主:
已更新208,增加了小程序设置对比度,设置后需要手动复位屏幕

网友D:
手机热点很容易连接,,,路由器wifi很难连接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机热点很容易连接,,,路由器wifi很难连接成功。

稍等 我延长了一下WIFI连接时间,稍微好点儿。

网友:
赶紧再上一批呀

网友E:
2.09的在我这里死机了两次,死机的屏幕像这样,不知道是不是固件BUG,还是网络的问题

网友:
死机的时候屏幕会变成这样 灰色 底色的样子

网友:
这个是正常时的底色颜色

楼主:
引用 网友E:
2.09的在我这里死机了两次,死机的屏幕像这样,不知道是不是固件BUG,还是网络的问题 ...

可能是死机了,也可能屏幕初始化数据丢失了,驱动不起来了。
我想办法加进去看门狗,再想办法看看有没有屏幕的状态寄存器。
如果你有条件,可否保留一下屏幕串口输出的log数据。我分析一下。

网友:
V2.06之后的 温湿度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你有条件,可否保留一下屏幕串口输出的log数据。我分析一下。

好的,我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死机了,也可能屏幕初始化数据丢失了,驱动不起来了。
我想办法加进去看门狗,再想办法看看有没有 ...

昨天晚上又死机了2次,死机时的屏幕会变成图片所示的 灰色的底色 ,对比度会变的非常的差,不像正常时的黑白分明

网友:
出问题时的,输出的日志如下:

ets Jun  8 2016 00:22:57

rst:0x5 (DEEPSLEEP_RESET),boot:0x12 (SPI_FAST_FLASH_BOOT)
configsip: 0, SPIWP:0xee
clk_drv:0x00,q_drv:0x00,d_drv:0x00,cs0_drv:0x00,hd_drv:0x00,wp_drv:0x00
mode:DIO, clock div:1
load:0x3fff0018,len:4
load:0x3fff001c,len:1044
load:0x40078000,len:8896
load:0x40080400,len:5816
entry 0x400806ac

System Start up
Wakeup caused by timer
----------DrawTimeUpdata-----------
HSPI ReInit OK
2021/02/20 08:23:02

Epd UPDATE_PARTIAL_AREA updat start

Epd UPDATE_PARTIAL_AREA updat  Over

Epd UPDATE_PARTIAL_AREA delay  Over
Sleep time 60
Setup ESP32 to wakeup after  60 Seconds
Going to sleep now
ets Jun  8 2016 00:22:57

rst:0x5 (DEEPSLEEP_RESET),boot:0x12 (SPI_FAST_FLASH_BOOT)
configsip: 0, SPIWP:0xee
clk_drv:0x00,q_drv:0x00,d_drv:0x00,cs0_drv:0x00,hd_drv:0x00,wp_drv:0x00
mode:DIO, clock div:1
load:0x3fff0018,len:4
load:0x3fff001c,len:1044
load:0x40078000,len:8896
load:0x40080400,len:5816
entry 0x400806ac

System Start up
Wakeup caused by timer
----------DrawTimeUpdata-----------
HSPI ReInit OK
2021/02/20 08:24:02

Epd UPDATE_PARTIAL_AREA updat start

Epd UPDATE_PARTIAL_AREA updat  Over

Epd UPDATE_PARTIAL_AREA delay  Over
Sleep time 59
Setup ESP32 to wakeup after  59 Seconds
Going to sleep now
ets Jun  8 2016 00:22:57

rst:0x5 (DEEPSLEEP_RESET),boot:0x12 (SPI_FAST_FLASH_BOOT)
configsip: 0, SPIWP:0xee
clk_drv:0x00,q_drv:0x00,d_drv:0x00,cs0_drv:0x00,hd_drv:0x00,wp_drv:0x00
mode:DIO, clock div:1
load:0x3fff0018,len:4
load:0x3fff001c,len:1044
load:0x40078000,len:8896
load:0x40080400,len:5816
entry 0x400806ac

System Start up
Wakeup caused by timer
nowMinute%5=0

Devsn=xxx WIFI AutoConfig Waiting......6
WIFI SmartConfig Success
SSID:xxx, PSW:xxx
LocalIP:192.168.xxx.xxx ,GateIP:192.168.xxx.xxx
------------Http_Get_TodoList()-------------
HTTP Start post
HTTP  post json string is
{
  "devsn": "xxx",
  "token": "xxx"
}
------------Http_Post()-------------
HTTP Start post URL is
[url]http://screenms.yichiot.com/ScreenMSApp/device/todo/list[/url]
HTTPclient setUp done!
HTTPclient StartSend
HTTPclient Return 200
{"msg": "success", "code": 0, "result": true, "datas": {"count": 0, "list": []}}
---------Http_Post()Return----------
Json to char...
200
---------Http_Get_TodoList()Return----------
------------Http_Get_LeaveMsg()-------------
HTTP Start post
HTTP  post json string is
{
  "devsn": "xxx",
  "token": "xxx"
}
------------Http_Post()-------------
HTTP Start post URL is
[url]http://screenms.yichiot.com/ScreenMSApp/device/leavemsg/get[/url]
HTTPclient setUp done!
HTTPclient StartSend
HTTPclient Return 200
{"msg": "success", "code": 0, "result": true, "datas": {"leavemsg": "鐣欒█娴嬭瘯", "msgcode": "xxx"}}
---------Http_Post()Return----------
鐣欒█娴嬭瘯
xxx
200
---------Http_Get_LeaveMsg()Return----------
----------DrawFullScreen-----------
HSPI ReInit OK
Set RTC Buf
2021/02/20 08:25:05
Set SHT Buf
init SHT
init(): success
Error in readSample()
BAT VOL IS4.097483:
2021/02/20 08:25:05

ScreenSlect=1
04 Epd updat  Over
2021/02/20 08:25:06
Sleep time 56
Setup ESP32 to wakeup after  56 Seconds
Going to sleep now
ets Jun  8 2016 00:22:57

rst:0x5 (DEEPSLEEP_RESET),boot:0x12 (SPI_FAST_FLASH_BOOT)
configsip: 0, SPIWP:0xee
clk_drv:0x00,q_drv:0x00,d_drv:0x00,cs0_drv:0x00,hd_drv:0x00,wp_drv:0x00
mode:DIO, clock div:1
load:0x3fff0018,len:4
load:0x3fff001c,len:1044
load:0x40078000,len:8896
load:0x40080400,len:5816
entry 0x400806ac

System Start up
Wakeup caused by timer
----------DrawTimeUpdata-----------
HSPI ReInit OK
2021/02/20 08:26:02

Epd UPDATE_PARTIAL_AREA updat start

Epd UPDATE_PARTIAL_AREA updat  Over

Epd UPDATE_PARTIAL_AREA delay  Over
Sleep time 53
Setup ESP32 to wakeup after  53 Seconds
Going to sleep now
ets Jun  8 2016 00:22:57

rst:0x5 (DEEPSLEEP_RESET),boot:0x12 (SPI_FAST_FLASH_BOOT)
configsip: 0, SPIWP:0xee
clk_drv:0x00,q_drv:0x00,d_drv:0x00,cs0_drv:0x00,hd_drv:0x00,wp_drv:0x00
mode:DIO, clock div:1
load:0x3fff0018,len:4
load:0x3fff001c,len:1044
load:0x40078000,len:8896
load:0x40080400,len:5816
entry 0x400806ac

System Start up
Wakeup caused by timer
----------DrawTimeUpdata-----------
HSPI ReInit OK
2021/02/20 08:27:02

Epd UPDATE_PARTIAL_AREA updat start

Epd UPDATE_PARTIAL_AREA updat  Over

Epd UPDATE_PARTIAL_AREA delay  Over
Sleep time 60
Setup ESP32 to wakeup after  60 Seconds
Going to sleep now
ets Jun  8 2016 00:22:57

rst:0x5 (DEEPSLEEP_RESET),boot:0x12 (SPI_FAST_FLASH_BOOT)
configsip: 0, SPIWP:0xee
clk_drv:0x00,q_drv:0x00,d_drv:0x00,cs0_drv:0x00,hd_drv:0x00,wp_drv:0x00
mode:DIO, clock div:1
load:0x3fff0018,len:4
load:0x3fff001c,len:1044
load:0x40078000,len:8896
load:0x40080400,len:5816
entry 0x400806ac

System Start up
Wakeup caused by timer
----------DrawTimeUpdata-----------
HSPI ReInit OK
2021/02/20 08:28:02

Epd UPDATE_PARTIAL_AREA updat start

Epd UPDATE_PARTIAL_AREA updat  Over

Epd UPDATE_PARTIAL_AREA delay  Over
Sleep time 59
Setup ESP32 to wakeup after  59 Seconds
Going to sleep now
ets Jun  8 2016 00:22:57

rst:0x5 (DEEPSLEEP_RESET),boot:0x12 (SPI_FAST_FLASH_BOOT)
configsip: 0, SPIWP:0xee
clk_drv:0x00,q_drv:0x00,d_drv:0x00,cs0_drv:0x00,hd_drv:0x00,wp_drv:0x00
mode:DIO, clock div:1
load:0x3fff0018,len:4
load:0x3fff001c,len:1044
load:0x40078000,len:8896
load:0x40080400,len:5816
entry 0x400806ac

System Start up
Wakeup caused by timer
----------DrawTimeUpdata-----------
HSPI ReInit OK
2021/02/20 08:29:02

Epd UPDATE_PARTIAL_AREA updat start

Epd UPDATE_PARTIAL_AREA updat  Over

Epd UPDATE_PARTIAL_AREA delay  Over
Sleep time 53
Setup ESP32 to wakeup after  53 Seconds
Going to sleep now

网友E:
最近的出问题的时间是 08:25(见前面的图片),我发上来的日志里面是这个时间点前后几分钟的内容,密码之类的我用xxx替换了一下,其他都是原始内容

机器死机后,在机器的串口一直都有日志信息输出,看内容和屏幕正常时内容似乎是一样的,感觉似乎只是屏幕死掉了,其他都是正常的

机器只要按复位键就会恢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近的出问题的时间是 08:25(见前面的图片),我发上来的日志里面是这个时间点前后几分钟的内容,密码之类 ...

OK,屏幕需要一个状态检查,出问题重新初始化

网友:
全栈大神,佩服

网友A:
我的屏幕也发生了一次死机情况。具体表现为:
①屏幕变得灰暗,时间卡死在几个小时前;
②插上 USB 打开串口,可以看到 MCU 工作联网正常

截取了一部分串口通信数据,UTF8格式显示,另存如下:

看样子也是屏幕失去了同步。

另外建议增加 WIFI 连接成功/失败的状态指示,类似于手机 WIFI 图标,用于快速查看网络是否连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屏幕也发生了一次死机情况。具体表现为:
①屏幕变得灰暗,时间卡死在几个小时前;
②插上 USB 打开 ...

收到,初步判断是屏幕本身的驱动IC丢失配置数据。我想办法增加一个屏幕状态的检查。

网友:
我的也出现过屏幕死机,有串口数据。

楼主:
屏幕死机的情况已经解决,正在测试,因为这种情况不容易碰到,我用三个屏幕运行进行测试,测试成功我会更新一个新版本。

网友F:
我今天也遇到两次死机问题,伴随有发热和掉电快的现象,没接电脑看不到日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今天也遇到两次死机问题,伴随有发热和掉电快的现象,没接电脑看不到日志。 ...

我上传一个测试版本,看看这个版本是不是能解决死机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屏幕死机的情况已经解决,正在测试,因为这种情况不容易碰到,我用三个屏幕运行进行测试,测试成功我会更新 ...

已知 v2.09 在某种情况下高概率 “屏幕失去同步”:

1. 找一台有 wifi 的笔记本,和墨水屏放在一起,笔记本开迅雷不停下载(1MB/s 持续下载);

2. 路由器稍微放远一点,确保笔记本可以持续下载、墨水屏能正常初始化即可。

我今天就是这么个状态,屏幕失去同步了好几次了。怀疑笔记本大功率的 wifi 天线对 ESP32 有压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知 v2.09 在某种情况下高概率 “屏幕失去同步”:

1. 找一台有 wifi 的笔记本,和墨水屏放在一起,笔 ...

难怪下班后就没再“死机”过。

我倒觉得不是硬件干扰,怀疑是底层WiFi协议栈有问题,信道非常繁忙的时候更新数据会越界什么的,搞乱了接下来的刷屏操作。

网友A:
v2.10 发现了新的 BUG.

刷时钟过程中,如果没有经历 “反色” 过程,新绘制的数字似乎第一行没有能覆盖到旧字模。
目前仅观察到 “个位分” 有这个问题,“十位分” 还没走到

如下 1 的字模,第一行还保持着 0 字模的首行。我比对了 0x790000 位置的字体数据,和我改版的字体一致;
该 BUG 在 v2.09 没有出现,在 最新 v2.10 固件上出现: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今天也遇到两次死机问题,伴随有发热和掉电快的现象,没接电脑看不到日志。 ...

你们的都玩的这么happy,我的都还搭好软件环境。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你们的都玩的这么happy,我的都还搭好软件环境。

我也只是停留在刷固件换字库阶段啊,没搭开发环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知 v2.09 在某种情况下高概率 “屏幕失去同步”:

1. 找一台有 wifi 的笔记本,和墨水屏放在一起,笔 ...

补充一下为什么我会觉得是软件问题而不是硬件干扰,是因为屏幕停止刷新后我还观察到ESP32发热和电池掉电快的现象,因此判断是内部程序有跑飞死循环的状况。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们的都玩的这么happy,我的都还搭好软件环境。

我也没搭环境,纯粹改字模玩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也只是停留在刷固件换字库阶段啊,没搭开发环境。

如果只刷固件,是不是只要flash_download_tool这个工具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只刷固件,是不是只要flash_download_tool这个工具就可以了?

是的,只需要这个和串口驱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知 v2.09 在某种情况下高概率 “屏幕失去同步”:

1. 找一台有 wifi 的笔记本,和墨水屏放在一起,笔 ...

怪不得我一直没遇到,我家里两台大马力路由器和300M的电信宽带,信号稳定性很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只需要这个和串口驱动就可以了。

OK,这样就先刷刷固件。

网友F:
引用 楼主:
怪不得我一直没遇到,我家里两台大马力路由器和300M的电信宽带,信号稳定性很不错。 ...

我用的台式电脑,手机用的流量没连WiFi,方圆2米没有WiFi设备,所以被附近大功率WiFi干扰的说法是站不住的,要么是信道繁忙引起底层协议栈出错,要么是上层抓取数据时的超时处理没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用的台式电脑,手机用的流量没连WiFi,方圆2米没有WiFi设备,所以被附近大功率WiFi干扰的说法是站不住 ...

我初步怀疑是屏幕失去了响应死机复位,210版本加上了屏幕的检查,通过检查旋转角度寄存器是否是设定值来判断。暂时是检测到这种情况就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A:
v2.10 发现了新的 BUG.

刷时钟过程中,如果没有经历 “反色” 过程,新绘制的数字似乎第一行没有能覆盖到 ...

BUG原因是更新的区域和传输字符区域有2个像素的偏差。

楼主:
已更新211版本。修正t3486784401 大神提供的bug
增加看门狗,并分成两个bin,可以只烧写app,提高效率

网友:
已刷 v2.11,为防止更新不彻底,刷了完全版(16MB)的版本。这里吐槽一下配置参数吧:

似乎在 wifi 配置界面也有看门狗的影子,连 wifi - 进页面 - 填 SSID+PW 必须在 30s 内完成,否者系统自动重启到扫码.......

最后我用笔记本的键盘才算完成了这个 30s 挑战

网友:
引用 楼主:
BUG原因是更新的区域和传输字符区域有2个像素的偏差。

目前看来 v2.11 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没再见着重影。不过:①抬头栏版本号依旧是 v2.09,②重新WIFI配置似乎有个30s的看门狗复位。

楼主:
失误失误,我处理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失误失误,我处理一下。

已刷,这次终于正常了。

准备折腾折腾天气图标去,不过最新版的源码似乎没开放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刷,这次终于正常了。

准备折腾折腾天气图标去,不过最新版的源码似乎没开放哈 ...

代码还有一堆未完成的工作,先不释放哈。
计划把资源全部烧写到Flash。增加可玩性。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的,只需要这个和串口驱动就可以了。

为什么我的下载界面有点不同,flash空间最大只有32Mbit,是哪里操作不对吗?
还没敢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我的下载界面有点不同,flash空间最大只有32Mbit,是哪里操作不对吗?
还没敢下载。

你选的8266芯片啊,应该选ESP32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选的8266芯片啊,应该选ESP32

问题来了:

网友B:
可以了吗?是否COM口设置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了吗?是否COM口设置错误?

现在可以了,电源ON/OFF开关重复开关两下,再下载就正常了。

网友H:
V2.11显示越来越模糊是什么回事。刚开始还是挺清晰的,没隔一分钟更新一下时间屏就越来越模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V2.11显示越来越模糊是什么回事。刚开始还是挺清晰的,没隔一分钟更新一下时间屏就越来越模糊了。 ...

上图,我猜应该是对比度你没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图,我猜应该是对比度你没设置

小程序里面设置了对比度了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上图,我猜应该是对比度你没设置

重启后的3次刷新,一次比一次模糊。

网友B:
日历用的是什么字体?为何我的是乱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日历用的是什么字体?为何我的是乱码。

建议刷 16M 完整版本。

从 v2.09 直接部分刷到 v2.11 不一定彻底

楼主:
引用 网友H:
重启后的3次刷新,一次比一次模糊。

对比度设置更小的数字

网友I:
V2.09 为什么显示温湿度的地方显示的是年月日

楼主:
引用 网友I:
V2.09 为什么显示温湿度的地方显示的是年月日

2.11呢。显示日期就是温湿度没有获取成功。

网友F:
今天早上刷完V2.11一天没死,以为没事了,结果吃完饭回来无意中看了一眼,时间停留在了17:59……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今天早上刷完V2.11一天没死,以为没事了,结果吃完饭回来无意中看了一眼,时间停留在了17:59…… ...

同时也耗尽电池了?

网友F:
按复位没反应,感觉不妙,赶紧插上充电,发现电池已耗尽,电压只剩3.2V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按复位没反应,感觉不妙,赶紧插上充电,发现电池已耗尽,电压只剩3.2V了。 ...

看样子是在 3.8v 时候发生了卡死,然后一直卡到电池耗尽。

不过这个锂电有保护板的,不用担心损坏问题

网友F:
昨晚没电关机再充满电,一直到现在都没死过机了,目前电压显示4.3V,昨晚刚充满时是4.4V,按这个节奏一周一充不是梦。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昨晚没电关机再充满电,一直到现在都没死过机了,目前电压显示4.3V,昨晚刚充满时是4.4V,按这个节奏一周一 ...

我的也是 v2.11 版本再也没死机过,迅雷也搞不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 v2.11 版本再也没死机过,迅雷也搞不死了

昨晚发完贴不久自动重启了一次。

楼主:
目前两个bug比较难搞,一个是整点(5分钟)连接WIFI后再休眠,功耗降不下来,大约1.5mA,下一分钟刷新时间后会降下来。
另一个是过去http的时候会出现死机情况,而且这个过程中看门狗也失效了,没有触发复位。

网友:
我还在用v2.09版,改了少量代码(字体/电池比例常数)。
最近几天看到过到一次重启; 多见屏幕越刷越暗的情况,有时能自行恢复,有时持续到全白,重启后看电量正常。

网友J:
引用 楼主:
目前两个bug比较难搞,一个是整点(5分钟)连接WIFI后再休眠,功耗降不下来,大约1.5mA,下一分钟刷新时间 ...

更新V2.11版本
小程序TODO绑定成功,但TODO界面无法 “新添一个任务”,这是什么问题?
小程序发布留言可以正常更新到墨水瓶

楼主:
引用 网友J:
更新V2.11版本
小程序TODO绑定成功,但TODO界面无法 “新添一个任务”,这是什么问题?
小程序发布留言可 ...

no jpg u say  a JB

网友:
这个要要在app里添加任务吧

网友:
你们的天气地址怎么改的,我在小程序里鼓捣来鼓捣去还是青岛

网友I:
引用 楼主:
2.11呢。显示日期就是温湿度没有获取成功。

温湿度都不显示,刚收到货时有显示,之后所有版本固件都不显示了  我晚上回去把温湿度芯片重新焊下试试

网友:
不错,玩得越来越好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温湿度都不显示,刚收到货时有显示,之后所有版本固件都不显示了  我晚上回去把温湿度芯片重新焊下试试 ...

能编译程序的话,这个函数执行一下。
这个是扫描I2C总线上设备用的。
uint8_t EPD4IN_Device:: IIC_Device_Dected(uint8_t *device_id)
{
  Serial.println ("I2C scanner. Scanning ...");
  uint8_t count = 0;
  Wire.begin();
  for (uint8_t i = 8; i < 120; i++) {
    Wire.beginTransmission (i);
    if (Wire.endTransmission () == 0) {
      Serial.print ("Found address: ");
      device_id[count] = i;
      Serial.print (i, DEC);
      Serial.print (" (0x");
      Serial.print (i, HEX);
      Serial.println (")");
      count++;
      delay (1); // maybe unneeded?
    } // end of good response
  } // end of for loop
  return count;
}

网友K:
长时间开机后,好像内部刷新会出问题,日期是25日,农历还是正月十三,热点新闻更新好像也不动,关机重启后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K:
长时间开机后,好像内部刷新会出问题,日期是25日,农历还是正月十三,热点新闻更新好像也不动,关机重启后 ...

农历只在0-0分获取一次,失败了一天没机会更新了,我下版本更新一下。

网友J:
引用 网友J:
更新V2.11版本
小程序TODO绑定成功,但TODO界面无法 “新添一个任务”,这是什么问题?
小程序发布留言可 ...

复制token字符串到小程序中,绑定成功后,TODO界面无法 “新添一个任务”
现在刷新直接是空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复制token字符串到小程序中,绑定成功后,TODO界面无法 “新添一个任务”
现在刷新直接是空白的

用todoist的app添加,这里只显示

网友C:
大家都没感觉屏幕越来越暗么?

每刷一次就变暗一点,直到0/5整分钟的时候来一次全刷再次恢复清晰

留意局刷时变动(温湿度,分钟个位)的部分,部分图案清晰度比较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大家都没感觉屏幕越来越暗么?

每刷一次就变暗一点,直到0/5整分钟的时候来一次全刷再次恢复清晰

的确如此:整屏逐渐变暗,直到全屏更新;分钟更新后,与前一分钟字模重叠的像素,颜色要格外重一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的确如此:整屏逐渐变暗,直到全屏更新;分钟更新后,与前一分钟字模重叠的像素,颜色要格外重一些 ...

好像跟像素重叠关系不大,传张53'的,可以跟上面54'的对比下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感觉整体刷新时是最黑白分明的,后来的会慢慢的变暗淡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好像跟像素重叠关系不大,传张53'的,可以跟上面54'的对比下

做一个色移就很清楚了:

我把 53、54 两个图像裁剪成了近似坐标、近似尺寸,便于叠加比对;

53 的白色端移植偏蓝,54 的白色段移植偏红,将 54 以半透明方式覆盖在 53 正上方。
叠加图理论上有四种颜色:深蓝(53白+54黑)、深红(53黑+54白)、紫(53白+54白)、黑(53黑+54黑)。

53 色移图:

54 色移图:

叠加图(附PSD源文件):

在叠加图里可以看到,54 新增的深色区域,与叠加图的深蓝色区域形态几乎吻合,

也就是说,新字模增加的深色区域,大致满足如下特征:旧字模此处为白,新字模此处为黑。
于是我怀疑与像素的重叠有关,即:旧字模按照特定方式,在新字模上留下鬼影。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做一个色移就很清楚了:

我把 53、54 两个图像裁剪成了近似坐标、近似尺寸,便于叠加比对;

强!我是目测对比湿度的小数。

想起来在数码之家看到有人说过局刷鬼(残)影问题,好像无解。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大家都没感觉屏幕越来越暗么?

每刷一次就变暗一点,直到0/5整分钟的时候来一次全刷再次恢复清晰

我的也出现过。
小程序里面把对比度调低了就可以了。10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的也出现过。
小程序里面把对比度调低了就可以了。10以下。

不在手边,还试不了。显示效果会没有高对比度那么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强!我是目测对比湿度的小数。

想起来在数码之家看到有人说过局刷鬼(残)影问题,好像无解。

查了一圈,鬼影是先天硬件决定,只能全刷解决。

不过鬼影好像只影响刷新部分及附近,全屏显示变淡不知道是不是同样道理?

网友G:
看网友发的图,V2.09有日历功能,V2.11怎么就只能显示一个数字了,比如3月1号,显示01,字还比较大。
另外,V2.11断网后,天气的信息数据不见,图标还是花掉。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网友发的图,V2.09有日历功能,V2.11怎么就只能显示一个数字了,比如3月1号,显示01,字还比较大。
另外 ...

断网连不上是没联网成功,没获取到天气信息,才乱码的。
2. 09日历是网友开发的,后面升级我会慢慢整合进去。
死机的问题我貌似解决了,连续运行了几天还没有发现死机,再观察几天,我更新一个大版本。

网友G:
引用 楼主:
断网连不上是没联网成功,没获取到天气信息,才乱码的。
2. 09日历是网友开发的,后面升级我会慢慢整合进 ...

开机联网正常,后面自己断网了才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开机联网正常,后面自己断网了才花的。

可能是死机了,看门狗生效重启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可能是死机了,看门狗生效重启了

时间又正常在增加。是不是很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G:
时间又正常在增加。是不是很奇怪。

重启后正常工作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启后正常工作啦。

是的。

我发现,重启之后,如果不能连网,按Key0,就是显示这个状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启后正常工作啦。

版主,啥时候可以再拍啊

网友F:
V2.11还是偶尔有死机并耗尽电池的情况,过了个周末回来发现时间停在了今天凌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V2.11还是偶尔有死机并耗尽电池的情况,过了个周末回来发现时间停在了今天凌晨。 ...

定时器看门狗失效,我换成RTC看门狗了,目前效果看着不错,我整理一下今天再更新一个版本

网友B:
1、图上红圈,是否是文字残留导致?
2、我的屏连接的是电脑提供的热点,经常无法更新,每天无法更新后直接退出到设置wifi界面
1)建议没更新在界面上做个小小的提示,不要直接退到设置界面,每天都要重新设置很麻烦
2)为什么每次设置后都能正常更新,但自动同步是就更新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图上红圈,是否是文字残留导致?
2、我的屏连接的是电脑提供的热点,经常无法更新,每天无法更新后直 ...

这大概率和WIFI连接失败有关系。我这部分再优化一下。
九九是九九第一天的意思(这个也算节假日吧)。不是残留。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大概率和WIFI连接失败有关系。我这部分再优化一下。
九九是九九第一天的意思(这个也算节假日吧)。不 ...

节日,在断网后不会变了,都10号了,还显示妇女节。

楼主:
引用 网友G:
节日,在断网后不会变了,都10号了,还显示妇女节。

可能是一直没有更新成功节日 ,两天都没成功,现在依然是每天0:0:0更新节日。我改一下  每小时获取一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一直没有更新成功节日 ,两天都没成功,现在依然是每天0:0:0更新节日。我改一下  每小时获取一次 ...

是断网两天。

楼主:
农历节假日都是每天从网上获取的,断网就获取不到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农历节假日都是每天从网上获取的,断网就获取不到啦

一天的节日/假日,过了晚上12点,就不是了,如果没有新数据,不知道今天是什么节,空着就行了。

网友:
最新版本,这两天重启了几次,每次都得重新配置wifi,能开机不用重新配置吗

网友E:
我的也是这样,会偶尔出现 重新配置wifi 的界面

还有看门狗复位时能不能记住复位前的菜单状态,这样就不用每次都去调整菜单了

网友:
还有就是 温度和湿度 的状态,在我的机器上基本都是获取不到的,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也是这样,会偶尔出现 重新配置wifi 的界面

还有看门狗复位时能不能记住复位前的菜单状态,这样就不用 ...

这俩下个版本都会改善,wifi放弃系统自带的WIFIconfig,改用自己用NVS记录WIFI信息,菜单自己单独保存状态。
至于温湿度,你用的哪个程序版本?

网友E:
版本是2.11的,温度和湿度大部分时间都是没有显示的,只有日期在图片上的红圈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E:
版本是2.11的,温度和湿度大部分时间都是没有显示的,只有日期在图片上的红圈那里 ...

我怀疑你这个温湿度传感器坏了或者虚焊了。你刷最新的212再试一下,如果还不行这次新做的和你调换一个。

网友L:
有个疑问,这个热点的新闻从哪里来?
有些热点一行显示不完,怎么才能看到完整的一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L:
有个疑问,这个热点的新闻从哪里来?
有些热点一行显示不完,怎么才能看到完整的一行呢? ...

你插上串口就可以看到了,向一个服务器由 http 请求,回来的 json 文件在本地解析后显示的:

http://free-api.ledcfg.com/base/ ... n=amobbs&mode=0

服务器应该是有热心群众在维护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怀疑你这个温湿度传感器坏了或者虚焊了。你刷最新的212再试一下,如果还不行这次新做的和你调换一个。 ...

更新了2.12的固件,测试了一天,感觉温度和湿度能正常显示了,具体的稳定性我再测几天试试

网友B(2021-04-06):
热点中:
双引号显示为“"”,加一个判断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热点中:
双引号显示为“"”,加一个判断吧。

& 符号也显示不正确,显然是 html 的转义字符。

网友:
引用 网友A:
& 符号也显示不正确,显然是 html 的转义字符。

"在html中应该是对应的是双引号(半角)

网友M(2021-05-27):
2.12发现有时候会重启,有时候会丢失配置,变成未配置状态,重新配置后能恢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M:
2.12发现有时候会重启,有时候会丢失配置,变成未配置状态,重新配置后能恢复正常 ...

可能是复位重启没有连上WIFI,造成这样子

网友N:
这屏第一次收到有一根线,无法消失的那种,后面联系换了一个屏,是好的了,一直用到前一周左右,又出现了一根线,后面也就这么用着,现在发现下面还出现了一个圆斑块了(如上图)。这是怎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屏第一次收到有一根线,无法消失的那种,后面联系换了一个屏,是好的了,一直用到前一周左右,又出现了 ...

奇怪的问题,旺旺联系我换一个整机吧。

网友(2021-10-12):
最新版本是V2.12?
代码哪儿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