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版主构建服务器SSL证书问题,谢谢

楼主(2021-02-16):
在家用电脑上启动快驴中间件服务时,如果选中 https服务参数,并如下配置,就会出现这个错误 2021-02-16 22:54:03 978 *** Startup HTTPS service fails: Exception-Exception-Allocate buffer for certificate fails.。

想问你一下, 此处应需用什么格式的SSL 证书?我目前的证书是从阿里云申请的免费的SSL,其中有三个文件 分别是,*.key, *_chain.crt 和 *_public.crt ,星号为域名。该域名和我家的公网IP绑定。

我再阿里云证书下载界面看到 服务器类型有 tomcat, apache, nginx, IIS,jks的证书, 中间件服务应该用哪一种服务器类型的证书啊?

网友A:
应该是根据你自己的服务器类型来的。

我自己用linux+nginx搭的服务器,用acme.sh来生成的证书。

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根据你自己的服务器类型来的。

我自己用linux+nginx搭的服务器,用acme.sh来生成的证书。

早上好,你也是用 quickburro 中间件搭的服务器吗?

我认为啊 ,在电脑上把quickburro中间件 服务启动了,就可以做服务器了用了吧(当学习玩玩用)。

因为我不选择 启用https 服务,该中间件就能启动,然后我就能用域名加端口号访问。

如果 启用https 服务,该中间件就能不能启动,说 *** Startup HTTPS service fails: Exception-Exception-Allocate buffer for certificate fails.

我目前的操作系统 是 windows 10 企业版 LTSC,如果想用快驴中间件做服务器学习, 那我该怎么做?必须重装windows server 操作系统吗?
配置界面如下:

网友B:
证书下载apache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证书下载apache的

OK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