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报警器访问mqtt服务器程序配置与下载问题请教,谢谢

楼主(2021-02-17):
问题, 我想让报警器 访问我的mqtt 服务器, 我这样做的步骤,你看看对不?
第一步,把固件程序文件myMqtt.lua 文件中 mqtt服务器改成我自己的,(这儿有个问题,这儿的端口号 是指 带SSL的  还是不带SSL的端口
第二步,通过luatools 工具下载。如下图,底层CORE选择的是 D:\CloudAlarm20210125\luatools\resource\8910_lua_lod\core_V0017\Luat_V0017_RDA8910_TTS_FLOAT\Luat_V0017_RDA8910_TTS_FLOAT.pac
选在下载底层和脚本,提示下载成功。
目前现象是 报警器没有连接上我的mqtt 服务器, 而且报警器 处于一直重启状态. 我的mqtt服务器 用MQTTX测试4种服务器地址(mqtt://   ; mqtts://   ws://  ; wss://)都是可以连接的.
谢谢啊
 )

网友A:
“报警器程序问题,方便的时候给解答下,谢谢”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改。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报警器程序问题,方便的时候给解答下,谢谢”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改。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 ...

老大一直在线啊,辛苦了.
不好意思啊,一定注意.

网友B:
8910_script里面有各种demo包括mqtt的,可以先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8910_script里面有各种demo包括mqtt的,可以先去看看。

我现在这样下载的步骤 ,操作流程  对吗?

感觉在你提供的固件中直接修改 mqtt  服务器, 就应该可以啊,是吗 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这样下载的步骤 ,操作流程  对吗?

感觉在你提供的固件中直接修改 mqtt  服务器, 就应该可以啊,是 ...

步骤应该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步骤应该是对的。

按照上面的步骤 折腾完, 不好用,一直在重启.

现在想恢复到出厂状态,也没折腾明白.

希望版主 能写下 如何操作才能恢复到出厂状态(具体点,因为我把你发的贴子从01-09看了好几遍了,也没恢复到出厂能用),那样起码能知道 我这东西没坏,还能用,还可以继续折腾.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上面的步骤 折腾完, 不好用,一直在重启.

现在想恢复到出厂状态,也没折腾明白.

到哪一步有问题,可以去这里跟帖,还有一个,你连上电脑后,有把这个网卡禁用掉吗,如果程序下载回原来的也不能上线,换个SIM卡试一下,如果没有禁用掉,有可能本月的流量已被电脑用光,连续连接服务器失败一定次数后,会自动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