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了一个豆浆机的按键

楼主(2021-02-17):
把按键拆开,里面都绣了,刮两下安装上了。

网友:
豆浆机,偶使用率最低的电器之一

网友:
国产家电的通病。

唉,我认为应该立法强制使用日本alps按键,这样会减少很多电子垃圾。

网友:
治标不治本,过段时间还会生锈,还是直接换了最好。

网友A:
装回去之前滴一点机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回去之前滴一点机油

没用。。该坏一样坏。这垃圾按键我都折腾过几百个了,刮掉锈坏的更快。要想耐久还是得找密封锅仔按键。

网友:
换成触摸的是不是可以解决呢?

网友:
这算是器件级维修了。

网友:
我的九阳豆浆机加不了热,温度传感器坏了,把它的线往外扯了一下,就修好了

网友:
正好我家的豆浆机也是这样,经常失灵,看来得拆开看看了

网友B:
年前冰箱坏了,还没修呢......

主要是京东自营太方便,头天晚上下单,第二天送到楼上指定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年前冰箱坏了,还没修呢......

主要是京东自营太方便,头天晚上下单,第二天送到楼上指定位置{: ...

我的双开门海尔风冷冰箱也坏了,蒸发器不会自动除霜导致不制冷,拆开拿电吹风手动除霜后就制冷了,只能坚持一周。后来某宝买了个除霜温度传感器自己换了就ok了。

网友:
都是高手啊

网友:
这得多老的豆浆机,还是机械按键,换个破壁机比这个好用太多了,打豆浆不用过滤。

网友:
因为那个接触片的材质问题 不用放久了 也会有一层东西

网友:
不喜欢用豆浆机了,用一次,要洗刷半天,太麻烦,所以,没用过几次
谁有好办法解决吗?

网友:
也有可能是电流太大导致损坏的,好多按键会并联电容消抖,电容量>0.1uf就比较容易损坏按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