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文件夹比较和同步工具 freefilesync

楼主(2021-02-17):
freefilesync中文版是开放源代码的一个文件夹比较和同步工具,界面简洁,只需简单的设置就可以实现文件夹的比较和同步操作。FreeFileSync 首先是文件同步功能,可以在指定的两个文件夹之间进行单向或双向的同步,点击程序窗口右上方的绿色齿轮图标可以设置相关参数;期间也可以自定义需要筛选的文件,有“包括”和“例外”两种过滤方式,定义需要过滤的文件类型,这就看个人需要了。
此外就是比较不同文件夹中的文件是否相同的功能,不过这个功能比较适合同步之前使用,比较的结果会直接显示在列表中,方便查看,这样你就可以清楚的知道是否需要进行同步操作了,节省系统资源。
实测链接有效:就不用发到论坛了
http://www.ddooo.com/softdown/37393.htm

网友:
这个网站是多少年前的版本了,哪怕百度一下你都能搜到官网了

网友A:
用过,最后我还是选择了rsync

网友:
局域网用还是不错的,一直在用。只不过楼主给的链接也太low了吧

楼主:
之所以没有用官网原因  新版本的需要输入命令之后才能操作,就一个备份数据软件,哪有时间去研究命令呢,直接傻瓜式一键操作即可。
为此,特地去查找老版本测试发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过,最后我还是选择了rsync

可以对比一下  说一下使用心得

网友:
有集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所以没有用官网原因  新版本的需要输入命令之后才能操作,就一个备份数据软件,哪有时间去研究命令呢,直 ...

还有输入命令的功能? 不知道在哪里输入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所以没有用官网原因  新版本的需要输入命令之后才能操作,就一个备份数据软件,哪有时间去研究命令呢,直 ...

一直在用啊,没发现有需要输入命令的地方呀,我们难道上的不是一个官网?特意升级到最新发布的版本测试了一下,没发现你说的需要输入命令的地方

网友:
谢谢分享,一直在寻找对比的软件,先用看看

网友:
https://freefilesync.org/附上官网

网友B:
不就是简陋版的GoodSync嘛
到底够不够用?我的需求很简单,只是定期备份重要文件。够用就不再付费goodsync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就是简陋版的GoodSync嘛
到底够不够用?我的需求很简单,只是定期备份重要文件。够用就不再付费goodsync ...

够用了,自己定期执行就好了,我是三台电脑在居域网相互备份,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没有APP无法备份手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够用了,自己定期执行就好了,我是三台电脑在居域网相互备份,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没有APP无法备份手机 ...

好的,已经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