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TMC5160中位置到达信号DIAG1怎么用?

楼主(2021-02-18):
最近调试TMC5160的板子,加减速和编码器功能都非常好用,后来发现DIAG1可以作为实际位置与设置位置的比较信号(XACTUAL = X_COMPARE信号),到达目标位置之后会输出一个到达信号,这样就更好用了,但是设置完0x05寄存器之后DIAG1一直没有输出,这个信号应该怎么用啊?有哪位用过的吗

楼主:
找到问题了,GCONF寄存器对应的位需要设置成推挽,这个芯片用的人还是不多,资料太少了

网友A:
我用5130是查实际位置和目标位置做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5130是查实际位置和目标位置做比较

也可以,但是需要一直发指令查询,实时性差一点,用这个信号到位后进中断就可以了

网友B:
这个是机密吗。。我也想用这个板子都画好了,,不会调,要是能有点例程什么的及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机密吗。。我也想用这个板子都画好了,,不会调,要是能有点例程什么的及就好了 ...

用起来不难,官网论坛上也有一些应用例程,你是卡在哪个地方?可以给你大概解答一下

网友(2023-10-14):
引用 楼主:
用起来不难,官网论坛上也有一些应用例程,你是卡在哪个地方?可以给你大概解答一下 ...

老哥,是不是TMC5160左或右参考输入(接接近开关吧?)电位跳变后,寄存器记录这时步数,DIAG1电平翻转输出到单片机?如果确是这样打样样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