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栅尺有个引脚名为SET-UP,是调节A、B输出引脚信号幅度用的么?

楼主(2021-02-18):
这是别人发给我的光栅尺说明书,编码器和光栅尺虽然用过,但是这上面的 安装(SET-UP)引脚作用不太确定,官方中文说明书将该引脚SET-UP翻译成安装,我也就照搬过来了。

第二个图写着“增量信号的幅度与安装信号电压成比例”,是不是指A+ A- B+ B-这四根信号线的电压跟 安装(SET-UP)引脚成比例呢?

比如 安装(SET-UP)引脚接5V,那A+ A- B+ B- 四根线最大就是5V?没有用过可以任意调节输出信号电平的编码器,所以不太确定理解对不对。

网友A:
这个是输出信号,用来指示光栅信号强度,而不是用来调整光栅信号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输出信号,用来指示光栅信号强度,而不是用来调整光栅信号强度

谢谢,疑惑终于搞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