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路MIPI CSI camera同步采集,有啥方案推荐么

楼主(2021-02-18):
如题,最近准备搞个4路MIPI接口的CAMERA同时采集的项目,看了下AMR架构的CPU一般只有2个DSP可以同时处理2个camera,4个无法做到同步采集,所以考虑采用FPGA来做

找了一圈,直接带MIPI CSI接口的FPGA实在太贵,考虑用bridge桥接MIPI到LVDS,光4个bridge又太占面积了,最终产品做不到小型化,看看各位有没有更好的方案推荐

采集后理论上是需要RAW数据的,尽可能的不要压缩,帧率先不考虑,看做是静态的拍照

网友:
只是采集并存储4路MIPI摄像头数据有什么压力? 7~8年前的Cortex-A9 架构处理器采集4路摄像头做全景拼接显示的同时用H264编码存储都很轻松。

网友A:
能不能弄个开关分时复用

网友:
我们目前就已经用ATC的8257方案实现了4路AHD 720p/20fps,今年打算做8路。

网友:
年前刚刚实现用 FPGA普通LVDS 代替MIPI 接口实现图像采集  。
难度略大 ,没法调用IP核了, 底层DPHY和CSI部分都要自己写了。
论坛上的前辈们也帮了不少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弄个开关分时复用

不同时曝光的话很简单,时分复用随便搞个ARM的CPU加个MIPI开关都可以给搞定,目前要的是同步曝光同步采集

楼主:
谢谢,这个非常有用,研究一下能否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