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D下载方式的上下拉电阻及串接电阻作用分别是什么?

楼主(2021-02-18):
请问使用SWD下载方式时,在CLK及DIO接口连接上下拉电阻及串接电阻作用分别是什么?
1.我上网搜的资料说不用在CLK及DIO接口连接上下拉电阻,请问如果连接上下拉电阻后,能否正常下载?
2.在CLK及DIO接口串接电阻到MCU管脚,作用是保护MCU的IO,想请问一下电阻大的时候会出现无法下载的情况是什么原因?

网友:
可以不加,我们的产品都是直接怼的,swd又不是天天用。

网友:
很多MCU内部本身这两个IO默认就有上下拉电阻,可以看看手册上是否有相关说明。

网友:
目前没加过,没发现有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