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不容易被搞坏或反向拧坏或拧掉的急停按钮?

楼主(2021-02-18):
如题,请问有没有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急停按钮不容易被搞坏或反向拧坏或拧掉的?求推荐

这个东西一般是按下去急停,按钮锁住,旋转弹起解锁。

但这种按钮很多是螺纹安装的,如果操作者是个不怎么熟悉设备的,可能紧张或者怎么的,反着猛拧急停按钮试图解锁(大概是理解为箭头反方向为恢复)

这样按钮的螺纹会被拧松,拧坏,按钮甚至会被拆下来。。

拧反了就会损坏甚至掉下来,似乎不太雅。

请问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

网友:
胶水固定

网友A:
安装孔按手册要求开孔,就不会拧掉了。
拧的开关一般都有防旋转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孔按手册要求开孔,就不会拧掉了。
拧的开关一般都有防旋转设计。

对,但防旋转的那个地方比较脆弱,会有拧烂的情况。。

网友:
那就用腰孔的,手劲不可能把腰孔拧成圆的。

网友B:
施耐德按钮,是螺丝固定的,德力西也有一样的。不过按钮我喜欢用施耐德的。以前公司是酸雾环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施耐德按钮,是螺丝固定的,德力西也有一样的。不过按钮我喜欢用施耐德的。以前公司是酸雾环境 ...

我一开始都用施耐德的,现在都换成正泰了,感觉都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施耐德按钮,是螺丝固定的,德力西也有一样的。不过按钮我喜欢用施耐德的。以前公司是酸雾环境 ...

感谢,确实都很一样仿佛一个模子。。不过还是施耐德的吧,用国产显得不到位。我主要是油和金属粉末污染。

网友D:
还是加强操作员的培训吧。很少看到有急停按钮坏的,这玩意本来就是紧急情况下使用的。

已经按下去了,机器已经停了,再强拧有什么用?

网友E:
以前用西门子的急停按钮,有几千个吧,质量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确实都很一样仿佛一个模子。。不过还是施耐德的吧,用国产显得不到位。我主要是油和金属粉末污染。 ...

是的,我以前酸雾环境,用了很多都不行,就施耐德的久一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以前用西门子的急停按钮,有几千个吧,质量不错

西门子的是APT的,质量真不真的,就啪嚓啪嚓很清脆而已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一开始都用施耐德的,现在都换成正泰了,感觉都差不多

在复杂环境下自己跟踪几年试试,我们那时无聊到分析西门子变频器生效于产地的关系。

网友F:
施耐德的XB2BS542C,我们装出去的专用机床没有坏过急停旋钮的,机械加工环境也算恶劣了,油和铝屑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施耐德的XB2BS542C,我们装出去的专用机床没有坏过急停旋钮的,机械加工环境也算恶劣了,油和铝屑很多。 ...

感谢,看来基本就是施耐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加强操作员的培训吧。很少看到有急停按钮坏的,这玩意本来就是紧急情况下使用的。

已经按下去了,机器 ...

正常部分当然,但唯独这个急停在设计上追求就算是保洁阿姨也能操作。这样任何人看到发生问题都可以让机器安全停下。

另外,初学操作者反向拧急停开关的试图恢复情况还是不少的,确实存在这种问题。一个东西会让人作出错误的操作判断的话,那就是存在设计不合理的地方,即使这人是外行。

不过现在看无论施耐德还是西门子,似乎都是头部可旋转分离的结构,只是有些是金属的可选。

可能还是不要寻找特殊结构,而是选个靠谱的开关并添加些提示为好。试图恢复机器运行时应该已经有精力阅读提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复杂环境下自己跟踪几年试试,我们那时无聊到分析西门子变频器生效于产地的关系。 ...

什么叫“生效于产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叫“生效于产地”?

猜测他想表达的应该是:失效与产地之间的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西门子的是APT的,质量真不真的,就啪嚓啪嚓很清脆而已

质量不敢多说,毕竟可能用量或者应用场景上使用次数必然很少,出问题的次数和几率小,啪嚓啪嚓清脆倒是没啥印象了,如果确实清脆,估计也是当初选型的一个因素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常部分当然,但唯独这个急停在设计上追求就算是保洁阿姨也能操作。这样任何人看到发生问题都可以让机器 ...

设计就是这样的,停止的时候随便找个人就能停下,但是如果再次恢复运转则必须要专业的人来处理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正常部分当然,但唯独这个急停在设计上追求就算是保洁阿姨也能操作。这样任何人看到发生问题都可以让机器 ...

是急停的蘑菇头被拧下来了?如果可以,试试拔出恢复的那种,不用拧的,比如施耐德XB4BT84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急停的蘑菇头被拧下来了?如果可以,试试拔出恢复的那种,不用拧的,比如施耐德XB4BT842。 ...

感谢!是的,是这样。
拔出的也行。。但不知会不会比较怪。。感觉没怎么看见用这种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是的,是这样。
拔出的也行。。但不知会不会比较怪。。感觉没怎么看见用这种的…… ...

急停按钮一般是谁都能按,只有维护人员才能解锁。
急停按钮连接安全继电器,急停按钮弹出后,还要按一下复位按钮才能正常工作,复位按钮不是普通用户操作的,急停按钮解锁也不为普通用户设计,有些急停按钮上带钥匙,不插钥匙拧不动。

网友:
用施耐德的开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急停按钮一般是谁都能按,只有维护人员才能解锁。
急停按钮连接安全继电器,急停按钮弹出后,还要按一下 ...

是的,目前设计是急停按钮恢复后,还需要消除系统的报警才能工作。

我找到那种带钥匙的了,但用这样是否过于极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目前设计是急停按钮恢复后,还需要消除系统的报警才能工作。

我找到那种带钥匙的了,但用这样是否 ...

有其他操作界面,不需要用钥匙的急停,拔出恢复的就可以,也可以用蘑菇头的按钮,不自锁那种,按一下就急停,恢复需要在操作界面上执行特定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其他操作界面,不需要用钥匙的急停,拔出恢复的就可以,也可以用蘑菇头的按钮,不自锁那种,按一下就急 ...

感谢,不自锁的似乎也不错,稍少见

我先买回来几个实物对比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