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SSTL/HSTL用作高速低精度(四位以内)模数转换的可行性?

楼主(2021-02-18):
我看到多本数据手册上,标明输入的漏电流是10uA级别(相当于并联了100kOhm数量级的电阻)。我想做一个简易版示波器,主要用来观察数字信号。使用HSTL,参考电压是最大输入的一半。如果用多个小电阻(10Ohm左右)串联分压,达到N位的有效位数,需要至少 2^(N) 的电阻数量。两位有效(共四种情况),需要至少四个电阻,输入阻抗约为40Ohm。考虑到HSTL需要电压差达到0.1V(为数据手册上的最大值,能达到的最小值未知),总共最大1.8V的量程范围,与0.9V的参考电压比较,最大也只能到三位有效位数。有人用FPGA做过比较器吗?最小能分辨多大的电压差?

网友A:
考虑用lvds,不使能term,这样阻抗非常大,前面再做高速放大是可以采样的。0.1v是保证可以翻转的电平,实际0点电压会有点漂移,也就是说,例如0.02v被读为0是有可能的。

并行高速adc就是这个结构,比如8位adc内置了255 个高精度分压电阻和256个比较器。12位高速adc则是前级+后级组成二级adc分别处理msb和lsb。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考虑用lvds,不使能term,这样阻抗非常大,前面再做高速放大是可以采样的。0.1v是保证可以翻转的电平,实际 ...

LVDS输入不好接参考电压啊,HSTL有统一的参考电压。数据手册上标的输入漏电流,LVDS跟HSTL也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LVDS输入不好接参考电压啊,HSTL有统一的参考电压。数据手册上标的输入漏电流,LVDS跟HSTL也是一样的。 ...

hstl不是lvds!后者可以当超高速比较器用!

楼主:
Xilinx AR# 11308:LVTTL跟LVCMOS的迟滞电压都在100mV的数量级;而对于差分输入(HSTL跟LVDS),迟滞电压在10mV以内。有机会了,我打个板子试一试,应该能做到至少两个有效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