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个小车尾灯的灯泡,发现功率不对.

楼主(2021-02-18):
灯泡如图,外壳就是公共地,底部2个触点,对应2组灯丝,用万用表测量, 1组是3欧姆,1组是1欧姆,  这灯标识是 PR21/5W 红色  就是说1组是5W,另外1组应该是16W,加起来21W,按测量结果不对头,怎么回事?

楼主:
电压是DC12V

网友:
测电流X电压才是实际功率

网友:
初中物理就学过的知识,钨丝类的灯泡冷态阻值和正常通电发光的阻值不同,而且差异很大。

网友:
电阻不是你量的那么小,通电就变大了

网友:
这种灯丝的灯泡,不能用冷却状态的阻值来计算

网友:
为啥不用LED的?

网友:
绝大部分金属导体具有正温度系数,越热越不导电。

网友:
这是刹车灯,两组是不一样的,行车灯暗点功率低点,刹车灯亮功率大点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大神指点,真不知道钨丝灯电阻值会变化。

网友A:
LZ 量一下220V的灯泡会有惊喜

网友:
还以为是啪啪啪哥发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Z 量一下220V的灯泡会有惊喜

现在几乎买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几乎买不到了。

220V750W卤素灯,冷态电阻8欧

网友:
必须通电发热后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