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当前C语言最新标准是什么?C11、C17还是C18?

楼主(2021-02-18):
ISO/IEC 9899:2018,这算一个单独的版本吗?

网友A:
如果你认为C89和C90是两个不同的版本的话,那么C18就是最新版本。如果你认为他们根本就是一样的,那么C11、C17、C18就是同一个。C17/C18只不过是C11的bug修复版罢了,没有任何新的特性。而且似乎C18就是C17,2017年C17没有发布正式版,2018年发布就变成C18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认为C89和C90是两个不同的版本的话,那么C18就是最新版本。如果你认为他们根本就是一样的,那么C11、 ...

加了一堆让我困惑的新特性。。据说编译出来的代码效率比手写代码慢10倍以上。总之是c++11以后的版本用处不大,是为了升级而升级,c++11还是有些用处的,不过auto变量也引入了一个新的缺点,代码在非运行时和非编译时auto变量是不能知道它到底是什么东西的,对写代码和维护代码的人还算比较友好,对读代码的人就是灾难(比如你读javascript各种var来var去的是不是很淡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了一堆让我困惑的新特性。。据说编译出来的代码效率比手写代码慢10倍以上。总之是c++11以后的版本用处 ...

大哥,C11是C语言标准,C++11是C++标准,C和C++是不同的语言,各升级版本就更加不同了,差异很大的。C每次升级增加的新特性并不多,编译出来的代码往往仅仅是语法糖效率上没多大损失。
C的主要版本只有三个:C89、C99、C11,其他的都是补丁版,没有实质性的改动。C++新近的版本都是为了三年一升级的应付版,现在应付者都在研究C++23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