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PA模块,功率一调大,就不能通信

楼主(2021-02-18):
裂开了。。
功率一共7档,在最低的两个档都能正常通信(大约1000包不丢包)。
具体调试为:主机发送数据显示:达到最大重发中断。从机接收不到数据。
但是:一旦到了3档,几个包都通信不了。因为知道功率大了会堵塞,所以加大了距离。本来不到1m的距离,我加大到十几米都不行。
仔细对照了手册和代码,确定只改变了RF_SETUP里面的RF_PWR寄存器。

现在严重怀疑:是不是射频参数方面的问题。比如PCB没有布线好,没有阻抗匹配什么的。
惟一的表象就是:功率增大一点。就通信丢包严重。软件等配置代码已检查2天,问题不大!
使用的是:国产替代型号SI24R1+AT24C01的模块。

代码如下:
仅仅把:参数:wirelessPowerLev 从1提升到2就造成了以上情况!
void NRF24L01Init( u8 txOrRxMode,u8* txAddr,u8* rxAddr,u8 speedCfg,u8 wirelessPowerLev, u8 nrfFrequeShift )
{
        { // 增加两个引脚配置:IRQ(输入模式) 与 CE(输出模式)
                RCC->AHBENR.GPIOBClockEnable_RW = 1;
                GPIOB->MODER.ModeCFG1_RW = GPIO_MODER_INPUT;
                GPIOB->PUPDR.PullUpDownCFG1_RW = GPIO_PUPDR_PULL_UP;  // 一个问题:自带的电阻电阻太大,会不会影响最后的波形!

                RCC->AHBENR.GPIOFClockEnable_RW = 1;
                GPIOF->MODER.ModeCFG0_RW = GPIO_MODER_GENERAL_PURPOSE_OUTPUT;
                GPIOF->OTYPER.OutputType0_RW = GPIO_OTYPER_OUTPUT_PUSH_PULL;
                GPIOF->OSPEEDR.OutputSpeed0_RW = GPIO_OSPEEDR_HIGH_SPEED;
                GPIOF->PUPDR.PullUpDownCFG0_RW = GPIO_PUPDR_PULL_UP;
                NRF24L01_CE = 0;  // CE要设置为0:表示为待机模式。此时可以通过SPI读写寄存器。
        }
        {
                while(timeDelay( 200,0)){}; timeDelay(0,1); // 延时100MS,稳定设备。
                SPI_Init();
                nrfCheck();
                if( sysComStatus.nrfTestOK == 0 ){ // 表示NRF出问题,则下面不需要操作。
                        return;
                }
                else{  // 表示SPI已测试出来。可以进行NRF内部的配置。
                        nrfZreoCommand(FLUSH_TX);
                        nrfZreoCommand(FLUSH_RX);
                        nrfWriteReg(NRF_WRITE_REG|STATUS,RX_OK|TX_OK|MAX_TX); // 清除所有错误模式

                        nrfWriteReg(NRF_WRITE_REG | EN_AA,       0x01); // 使能通道0自动确认
                        nrfWriteReg(NRF_WRITE_REG | EN_RXADDR,   0x01); // 使能通道0地址
                        nrfWriteReg(NRF_WRITE_REG | SETUP_AW,    0x03); // 地址宽度:5字节
                        nrfWriteReg(NRF_WRITE_REG | SETUP_RETR,  0xFF); // 采用最大延时,最大重发次数

                        {
                                if( nrfFrequeShift <= 125 ){
                                        nrfWriteReg(NRF_WRITE_REG | RF_CH,nrfFrequeShift);
                                }
                                else{
                                        nrfWriteReg(NRF_WRITE_REG | RF_CH,100); // 2400+100 = 2500MHZ
                                }
                        }
                        { // 配置速度与功率,功率采用最大值:111:7dBm (注意:发现无线芯片的功率特别大,用662K已不能满足了。)
                                // 已确定采用泽耀的国产芯片,注意功率。
                                if( speedCfg == 1 ){  // 1M速率 - 最大发射功率
                                        nrfWriteReg( NRF_WRITE_REG | RF_SETUP ,0x00 + wirelessPowerLev );
                                }
                                else if( speedCfg == 2 ){ // 2M速率 - 最大发射功率
                                        nrfWriteReg( NRF_WRITE_REG | RF_SETUP ,0x08 + wirelessPowerLev );
                                }
                                else{ // 250K速率 - 最大发射功率
                                        nrfWriteReg( NRF_WRITE_REG | RF_SETUP ,0x20 + wirelessPowerLev );
                                }
                        }
                        { //
                                nrfWriteBuf( NRF_WRITE_REG | RX_ADDR_P0, nrfAddrP0,5); // 设置5字节地址。
                                nrfWriteBuf( NRF_WRITE_REG | TX_ADDR,nrfAddrP0,5);
                                nrfWriteReg( NRF_WRITE_REG | RX_PW_P0, 32);  // P0管道定长:32字节。
                        }
                        { // 使能动态数据和带数据反馈ACK
                                nrfWriteReg( NRF_WRITE_REG | DYNPD,0x01);
                                nrfWriteReg( NRF_WRITE_REG | FEATURE,0x06);
                        }

                        if( txOrRxMode == 0 ){ // 发送模式
                                // 注意:中文版本的SRI24R1手册关于发送与接收位写错了。。。
                                nrfWriteReg(NRF_WRITE_REG | CONFIG,      0x0E); // CRC16,可能会稍微降低运算时间
                        }
                        else{
                                nrfWriteReg(NRF_WRITE_REG | CONFIG,      0x0F); // CRC16
                        }
                }
        }
        if( txOrRxMode ==  1){
                NRF24L01_CE = 1; // 保持在接收模式
        }

网友:
强信号阻塞

网友A:
在PA前后各加一个BPF,射频芯片底噪太差了,造成信噪比恶化所致

网友B:
天线用同轴电缆引离开板1米以上试试。

网友C:
信号强了,会不会是信号削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信号强了,会不会是信号削顶

应该不是,总共7级信号,我才用到倒数第三级。
或者代码哪里有时序问题,或者可能是信号问题。
有一个现象:这种模块有板载天线的,之前用起来就比较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PA前后各加一个BPF,射频芯片底噪太差了,造成信噪比恶化所致

这个是成品模块,不好加了。
今天把原来焊接上板子的模块竖起来焊接,测试了几次。
但是还是有些问题:
1:比如虽然能达到最大功率配置。但是距离比较短,也就12米左右。而且也不算稳定。
2:似乎,天线的类型也有影响。发现:小的天线在近距离似乎也信号不好。但是大的天线表现不错。不过距离都比较短。

图片中有实拍图片,麻烦大神帮我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线用同轴电缆引离开板1米以上试试。

谢谢。射频方面不太懂。
两个请教:
1:为什么要离开1米以上测试?这么远?
2:我准备熟悉下2.4G信号的设计,请教我这射频方面小白应该如何开始?有没有什么书籍方面推荐,或者学习视频比较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PA前后各加一个BPF,射频芯片底噪太差了,造成信噪比恶化所致

谢谢。
我准备熟悉下2.4G信号的设计,请教我这射频方面小白应该如何开始?有没有什么书籍方面推荐,或者学习视频比较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