斑竹 有没有 dma 读取tf卡的 例子,我看你们的例子不是采用dma

楼主(2021-02-18):
你们原来的demo 是采用是查询的,要关闭中断,
搞了一天 没有改好

#define SD_SDIO_DMA_STREAM        DMA2_Channel2
void SD_DMA_Config(u32*mbuf,u32 bufsize,u8 dir)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 DMA1 Channel7 configuration ----------------------------------------------*/
        DMA_Cmd(SD_SDIO_DMA_STREAM, DISABLE);
        DMA_DeInit(SD_SDIO_DMA_STREAM);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u32)(&TEST_SDIOx->DATA_BUF0);                                                                //(u32)USART2_DR_Address;        //外设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mbuf;                                                                                                    //内存地址,发送时候
        if(dir==1)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DMA_DIR_PeripheralDST;
        else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bufsiz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Word;                        //size 0 for byte  1 halfword 2 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SD_SDIO_DMA_STREAM, &DMA_InitStructure);
        DMA_Cmd(SD_SDIO_DMA_STREAM,ENABLE);                                                                                                    //启动传输
}

void SDIO_Init(void)
{
        SD_Error errorstatus;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                 //中断参数结构体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2, ENABLE);                                                                //启动DMA时钟
        SDIO1_GPIOInitRemap();
        RCC->APB2ENR |= 0x1<<12; //open sdio2 clkgate
        TEST_SDIOx->MMC_CARDSEL = 0xC0;   //enable module, enable mmcclk
        TEST_SDIOx->MMC_CTRL    = 0x03|((0x7)<<3)|(1<<8);//4bit,low speed,1/16 divider,初始化时必须用低速
        TEST_SDIOx->MMC_CRCCTL   = 0xC0;
        errorstatus=SD_Init();

        printf("sd_init:%d\r\n",errorstatus);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 = SDIO2_IRQn;                        //帧中断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占先优先级0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次优先级0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被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                                                          //初始化NVIC寄存器

}

//SDIO中断服务函数
void SDIO_IRQHandler(void)
{
        INT8U err;
        OSIntEnter();
        err=SD_ProcessIRQSrc();//处理所有SDIO相关中断
        printf("sdio_irq:%d\r\n",err);
        OSIntExit();
}

读取 block 如下
SD_Error SD_ReadBlock(u8 *buf,long long addr,u16 blksize,u32 nblks)
{
        SD_Error errorstatus=SD_OK;
        u32 tempNblk;
        u32 i;
        u32 timeout=SDIO_DATATIMEOUT;
        u32 *tempbuff=(u32*)buf;        //转换为u32指针
          TEST_SDIOx->BUF_CTL &= ~(1<<14);
        if(CardType==SDIO_HIGH_CAPACITY_SD_CARD)//大容量卡
        {
                blksize=512;
                addr>>=9;
        }
        SDIO_Send_Cmd(SD_CMD_SET_BLOCKLEN,1,blksize);                                //发送CMD16+设置数据长度为blksize,短响应
        printf("c");
        errorstatus=CmdResp1Error(SD_CMD_SET_BLOCKLEN);                                //等待R1响应
        if(errorstatus!=SD_OK)        return errorstatus;                                   //响应错误
        printf("d");
        SDIO_Send_Data_Cfg(SD_DATATIMEOUT,nblks*blksize,blksize,1);        //nblks*blksize,块大小恒为512,卡到控制器
        TEST_SDIOx->BUF_CTL |= (1<<14);                                                         //SDIO DMA使能
        SD_DMA_Config((u32*)buf,nblks*blksize,0);
        TEST_SDIOx->MMC_IO = 0x02;
        if(nblks>1)                                                                                                    //多块读
        {
                SDIO_Send_Cmd(SD_CMD_READ_MULT_BLOCK,1,addr);                        //发送CMD18+从addr地址出读取数据,短响应
                errorstatus=CmdResp1Error(SD_CMD_READ_MULT_BLOCK);                //等待R1响应
                printf("abc%d\r\n",errorstatus);
                if(errorstatus!=SD_OK)return errorstatus;                           //响应错误
        }else                                                                                                    //单块读
        {
                SDIO_Send_Cmd(SD_CMD_READ_SINGLE_BLOCK,1,addr);                        //发送CMD17+从addr地址出读取数据,短响应
                printf("e");
                errorstatus=CmdResp1Error(SD_CMD_READ_SINGLE_BLOCK);        //等待R1响应
                printf("f");
                if(errorstatus!=SD_OK)return errorstatus;                           //响应错误
                printf("efg%d\r\n",errorstatus);
        }
        TEST_SDIOx->MMC_INT_MASK |=(1<<0)|(1<<1)|(1<<6)|(1<<7);                //使能sd 中断
        return errorstatus;
}

楼主:
将 SDIO_IRQHandler 改为 SDIO2_IRQHandler
能进入中断了 但是 是cmd 的中断 数据传输完成的中断没有启动
好像 没有绑定到 dma 和 sdio2 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