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想买个实验电源,做单片机用,看了两个品牌,搞不懂什么关系

楼主(2021-02-19):
看了 艾维泰科  IV3003T-2 和 艾德克斯 IT6302 怎么感觉这两家的产品怎么这么像啊? 操作方式,面板,外观,简直是双胞胎啊.

网友:
用电源做单片机,求科普

网友:
艾德克斯可以的

网友:
围观大侠们。

我用6302。    另一个牌子听过,也想知道实际使用情况的感受。

网友:
不管中文名还是英文名,都姓“艾(I)”,足以证明是兄弟,是不是双胞胎,估计要拆开验DNA了

网友A:
艾德克斯质量凑合,它的口碑很好的原因是它的售后很好,38那边有人收了二手的东西,都可以快递给厂家维修较准之类的,好像还是免费的。

网友:
6302不错,价格实惠,三通道输出绝大部分应用足够了。

网友:
2000价位的电源30v3a,关键是用来玩单片机。还有人说价格实惠!几百元买一个rd6006p算了,单片机对电源要求不高,你这配置玩射频的吧。干脆200元买一个维修电源算了

网友B:
买电源,我朋友今年有做,价格应该“最经济”

网友:
随便一个可调电源就可以了吧.
我用的 都是 200多的电源.
还有一台 春风电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艾德克斯质量凑合,它的口碑很好的原因是它的售后很好,38那边有人收了二手的东西,都可以快递给厂家维修较 ...

ITECH的东西确实是可以。售后我没有接触过。但是我有一次要其上位机软件。直接按官网提供的联络方式联络,他们的技术支持很帮忙,而且很快就搞定了。不像其它家爱答不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买电源,我朋友今年有做,价格应该“最经济”

什么电源?有多经济

网友:
引用 网友C:
ITECH的东西确实是可以。售后我没有接触过。但是我有一次要其上位机软件。直接按官网提供的联络方式联络 ...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吧,各方面的服务都很好,所以口碑就起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艾德克斯质量凑合,它的口碑很好的原因是它的售后很好,38那边有人收了二手的东西,都可以快递给厂家维修较 ...

其实我的想法是质量好的话一般就不需要售后,售后口碑好是不是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电源?有多经济

他做批发、总代理。价格应该是拿到最好的了。
做的型号和品牌很多,最好确定好品牌和型号,这样才好报价。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实我的想法是质量好的话一般就不需要售后,售后口碑好是不是容易出问题

坛主说过一句名言,品质/价格/服务最多只能选两个。他的价格还是不错的,质量可能不是很好,最终靠售后来补。从这个角度来看也不错了。

网友:
买个二手的 安捷伦吧 比啥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