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块烧录夹具上的这个弹针叫什么?

楼主(2021-02-19):
如下图,这种叫什么,哪里有卖 想自己做个烧录夹具

网友:
这个是自己弯的吧

网友:
U型探针,满足否?

网友:
某宝搜 邮票孔探针 。
太贵了,用不起,我还是用普通探针。

网友:
用RJ45,RJ11座子里面的弹针,拆出来折弯改啊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230r.1.14.1#deta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10358362416&ali_refid=a3_430582_1006:1263380187:N:cONkCIkpt1C8x ...

谢谢 各位回复:邮费孔探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