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台古老的格兰仕微波炉要扔了,有什么部件可以拆下来?

楼主(2021-02-19):
旋钮、转盘,最古老的那种。

好像使用了十几年了。最近坏了(机器能工作,但有很大声音,并且一股焦味)。

不修了,已经京东自营买了一台新的。

这台旧的只能扔掉,里面有什么零件可以拆下来?

旋钮定时器的质量应该很好、火力电位器应该也不错,220V电源插座也能拆下来。

里面还有什么有价值的零件,可以用作以后DIY?

网友:
这东西也就是变压器能改改点焊机了吧,其他感觉价值不大

网友A:
看看那变压器是铜线还是铝线,一直想,那二百多价格,没理由不是铝线的

网友:
变压器,不过拆下来也没啥用......

网友B:
如果转盘能和新买的兼容可以留,其他该扔就扔了吧

网友:
变压器可以做点焊机,其他东西可以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转盘能和新买的兼容可以留,其他该扔就扔了吧

新买的是平板式(没有转盘了),并且是数显按键,没有旋钮的了。

网友:
转盘做个玻璃盘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那变压器是铜线还是铝线,一直想,那二百多价格,没理由不是铝线的

十几年前299元,那时应该是铜线。

楼主:
好,准备开拆!

楼主:
电源线没有插座的,不过质量很好,电源线可以留下。

楼主:
2008年生产的,12、13年啊。。。。。

楼主:
这托盘没有价值,碟子我多得放不下(厨房的碟子有点点损伤,我就淘汰到阳台放杂物,晒东西、花盆接水等)

网友:
先拆了上下图再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2008年生产的,12、13年啊。。。。。

还是老家伙有料足。

网友:
这个时期的,应该是铜线变压器

网友:
几年前帮公司客户修了台三星的微波炉,机器估计有二十年了,大概有25KG以上,我一个人都抱不动。修了很久才修好,是单片机的晶振坏了,哪知道修好了他却嫌太重了搬不动不要了。
后来就放公司里热午餐用,那效果简直吊打国产普通货,旁边一台美的三分钟的效果还没这台两分钟的热。

网友:
我家控制板有问题,还没处理。。

网友:
我家也有个松下的,20多年前的产品,用到现在,坏过二次,是变压器漏电,打火,断了线,但肉眼可以看出来,能接上,修好用继续在用。。。

我看过电路,现在国产的和这货,一模一样的电路,连变压器也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买的是平板式(没有转盘了),并且是数显按键,没有旋钮的了。

我对数控微波炉完全没有好印象,家里淘汰掉的格兰仕数控里面的时钟从来没有准过,淘汰后换的机械的

楼主:
打开外壳,哇,里面都是宝贝啊!

楼主:
这货很好拆,完全没有使用暴力方法,拆得干干净净。只剩下金属架子。

楼主:
微博管估计最值钱,但也是最没有使用价值的东西,我怀疑这个部件已经损坏,换一个就能修好这微波炉。不过不想折腾了。

里面有两块很大的圆环磁铁,本想拆下来给小孩玩。

拆下来发现金属很厚,都是继续峁死的结构,不使用暴力无法拆出磁铁。于是放弃。

最后安装回去,一起扔掉。

楼主:
重新安装好外壳,一会溜小孩的时候扔掉。

楼主:
好,来清点一下战利品。这些都是我认为会有用途的东西。

首先,这货的电线质量非常好,有点汽车电线质量的感觉。

螺丝我也留下来了。

除了微波管和外壳扔掉,其它都保留下来。

楼主:
首先变压器货真价实,竟然重达4.2kg, 还带有一条0.7A的保险管。

楼主:
这变压器输入、输出是哪里?

感觉保险管5KV 0.7A 就是高压输出。

有3条高压电线(红黑线)。

是否第2张图的两个接线柱是输入220V ?

ll另外转盘电机是使用AC 30V的,是否30V也是出自这变压器?

另外,做电焊机,有教程吗?

楼主:
高压油浸电容:

楼主:
定时器和电位器。

楼主:
灯泡,220V 20W

楼主:
温控器,150摄氏度

楼主:
三个轻触检测开关:

楼主:
散热风扇,220V, 带8A 延时保险管。

楼主:
托盘电机。可以给小孩制作一个转动托盘,用于烘干种子、玩具泥等。

美中不足是30V AC供电,还得买一个小变压器。

网友C:
很多东西看上去很有意思, 于是就留了下来, 后来发现要想玩这些东西, 需要付出很大的时间和物料成本, 做出来的东西又不好看, 只能忍痛丢掉.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多东西看上去很有意思, 于是就留了下来, 后来发现要想玩这些东西, 需要付出很大的时间和物料成本, 做出来 ...

只要做好库存登记(编号),并且电脑查询,以后可以快速拿出来,就能有用武之地。

我有200平方米的个人库存仓库,根本不占我的地方,一个60*60*60cm的箱子可以装很多东西,才0.2立方。

我有600立方的仓库啊!

这次的东西拆下来估计只占0.03立方, 只用了6分1个箱子。

网友D:
转盘的比平板的热得快,我两种都有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转盘的比平板的热得快,我两种都有在用

晕!

我还以为转盘的多了机械部分容易损坏。

网友E:
转盘的是最好的均匀加热方式,平板的均匀性不行,我专门买了转盘但又有数控面板的微波炉,便利性和功能性都有保障。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转盘的是最好的均匀加热方式,平板的均匀性不行,我专门买了转盘但又有数控面板的微波炉,便利性和功能性都 ...

格兰仕转盘的全部都是机械定时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转盘的比平板的热得快,我两种都有在用

转盘不仅热得快,加热还比平板更加的均匀,我也是两个都在用,微波炉用过很多种,最后还是用回机械定时的转盘微波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盘不仅热得快,加热还比平板更加的均匀,我也是两个都在用,微波炉用过很多种,最后还是用回机械定时的 ...

我的那台还没有拆包装,要不要退货后重新购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那台还没有拆包装,要不要退货后重新购买?!

我个人觉得买个机械定时转盘的微波炉就行了,容量看个人需求。

玻璃盘也好清理,粥水热冒出来就直接取盘子出来清洗,而平板的是固定陶瓷底盘清洗不干净。

机械可以随时调整火力和时间,平板按键要停止之后重新设置再加热,用起来麻烦一点。

那些蒸烤的功能都是噱头,完全不能和专业的蒸烤一体机相比。

网友F:
退了换279或269的吧,只是这两款不是按键弹出式开门(是用把手直接拉开),和你原来废掉的那台操作略有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转盘不仅热得快,加热还比平板更加的均匀,我也是两个都在用,微波炉用过很多种,最后还是用回机械定时的 ...

是的,转盘的是360度加热,平板的是从下面加热,平板的微波经过导波通道后有衰减,转盘的微波出来后直接就对着食物,效率相对高,所以加热也快。买微波炉建议不要买带烘烤功能的,不仅鸡肋,而且特别难打扫。装盘微波前面那块云母片上如果有食物要及时处理,不然食物糊在上面会阻挡微波,导致微波管前端打火损坏,我是更换过微波管后才发现损坏的原因的。

网友:
买转盘的好,非转盘的加热不均匀,隔行加热,食物经常冰火两重天。

以前的微波炉质量真好,炉膛没咋锈蚀的痕迹。

网友:
好好的东西就这么改弄废,其实你买的还不如你旧的,关键我看到的有点晚了。改正步骤:(本人实践)1.更换云母片,就是挡住磁控管头,硬纸板(云母片)。用砂纸打磨拉弧的磁控管头,。2.清理油污(主要造成故障的原因)。如果磁控管不坏的话就已经好了。。判断磁控管。用万用表一端碰铁体,一端碰2个接头的任意端。导通就是坏的,看你保险丝未断,应该是好的。

网友:
我家里的格兰仕微波炉也有是十个左右年头了,前段时间工作的时候打火(估计厨房环境潮湿导致的),后来换了个变压器,就好了。换了以后工作的时候声音轻了很多,而且效果也很好,不知道还能再战几年。

网友:
去年也自己折腾维修一台格兰仕的,折腾一番判断是磁控管穿心电容短路了,如果技术够可以几块钱换一个,但是灌胶不好搞,就某宝20块钱淘了一个拆机货(附近实体店买的话都要接近上百),换上后用到现在暂时还没坏。磁控管里头这么一个大磁铁感觉都不止20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个人觉得买个机械定时转盘的微波炉就行了,容量看个人需求。

玻璃盘也好清理,粥水热冒出来就直接取盘 ...

机械定时器没个准头,特别是短时间定时。比如说我热馒头,可能是一分钟正好,一分半估计馒头里面就有硬核,这个时候你机械定时器时间就靠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个人觉得买个机械定时转盘的微波炉就行了,容量看个人需求。

玻璃盘也好清理,粥水热冒出来就直接取盘 ...

1。我没有买蒸烤的,因为完全没有用。

2。数字定时器准确。

其实我对加热速度没有什么要求。

这台平板的先用着。

我东莞公司还有一台几乎全新的转盘式的,一年用不了几次。可以拿来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退了换279或269的吧,只是这两款不是按键弹出式开门(是用把手直接拉开),和你原来废掉的那台操作略有不同 ...

算了,不退货了。这台平板的就先用着,不好用就放到备用的地方(如公司,一年用不了几次)

楼主:
最新消息,还是退货了,使用起来太难受了!

买了台数字面板的微波炉,试用了十分钟,果断退货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46622

网友:
磁控管估计换下天线帽还能用,盘子可以放花盆,外壳可以扔其余都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到了,将高压部分锯掉,使用一圈电线做输出。

大概输出多少V, 多大电流?

网友:
这是3年前做的了,输出电压印象中是5V以内,电流就没条件测了。
能点0.1mm的镍带,0.2的点不动。

网友H:
引用 楼主:
只要做好库存登记(编号),并且电脑查询,以后可以快速拿出来,就能有用武之地。

我有200平方米的个人 ...

這個管理方法很好啊,老大用什麽庫存軟件

楼主:
引用 网友H:
這個管理方法很好啊,老大用什麽庫存軟件

其实excel就可以。

网友I:
呵呵,我就在格兰仕做微波炉

楼主:
引用 网友I:
呵呵,我就在格兰仕做微波炉

中国家电第一次质量超越或达到进口的,我认为是格兰仕微波炉。

然后是洗衣机。

网友:
借小黄灯旋风找个理由DIY了一台点焊机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22244-1-1.html

如法炮制一台点焊机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36230-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国家电第一次质量超越或达到进口的,我认为是格兰仕微波炉。

然后是洗衣机。 ...

格兰仕磁控管和腔体做得很不错

网友:
老外用两个微波炉变压器做电焊机。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EwNzM2OTMwOA==.html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EwNzM3MDEyMA==.html

网友J:
引用 网友C:
很多东西看上去很有意思, 于是就留了下来, 后来发现要想玩这些东西, 需要付出很大的时间和物料成本, 做出来 ...

AC 30V是风扇出来的,风扇绕成个小变压器,大变压器输出是灯丝和高压。

楼主:
引用 网友J:
AC 30V是风扇出来的,风扇绕成个小变压器,大变压器输出是灯丝和高压。

大变压器输出是灯丝和高压,灯丝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变压器输出是灯丝和高压,灯丝是什么?

磁控管内有灯丝
3V/10A

网友:
我还有台90年代的数字板的,买时2000+,现在依然好用。

网友:
变压器 很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变压器输出是灯丝和高压,灯丝是什么?

磁控管的灯丝

网友:
磁控管一般不容易坏,容易坏的是附近的高压桥堆

网友K:
引用 网友I:
呵呵,我就在格兰仕做微波炉

来来,我保证不打你! 那个门开关设计简直反人类! 如果放到平台靠里面点不用支架垫高根本就很难按下打开! (2017年1月买给老家用的,带转盘)

网友I:
引用 网友K:
来来,我保证不打你! 那个门开关设计简直反人类! 如果放到平台靠里面点不用支架垫高根本就很难按下打开! ( ...

轻轻一按,门框自动弹出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I:
轻轻一按,门框自动弹出的

垫起来或者放平台边上确实是轻轻一按就弹开,但是不垫起来或者在平台靠近去一点就麻烦了,1: 成人的手无法伸到(平台顶住);2:门底边也会被平台刮.

网友:
引用 网友K:
垫起来或者放平台边上确实是轻轻一按就弹开,但是不垫起来或者在平台靠近去一点就麻烦了,1: 成人的手无法 ...

它本身不是有脚垫的吗?  底盘通常也不是平的啊
有时间折腾就拆开打磨一下
没时间就退货了

网友:
变压器可以做点焊机,其他东西可以扔了

网友(2021-08-08):
老格兰仕  机械定时器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