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通过SWD或者JTAG接口控制CORTEX M0 单片机IO吗

楼主(2021-02-19):
假如有个这样的需求,  硬件工程师画了一块电路板, 包含IO控制LED, SPI芯片控制继电器
由于没有软件工程师,所以没有单片机程序,可以通过SWD接口或者JTAG接口来控制IO或者SPI吗? 主要用来验证硬件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
可以,建个工程,程序只有一个空转的主循环。进入调试模式,手工修改寄存器值,就能控制IO。

网友:
当然可以咯。我在用的JTAG边扫就是没有程序情况下完成板卡所有外围的控制。

网友A:
完全不编程的话,那估计就是在JLink Commander中通过w4、mem32之类的命令读写单片机外设寄存器了,,不过这种方式局限性太大了,,毕竟手速太慢

如果不介意上位机编程的话,,可以用Python、C#之类的编程语言调用JLinkARM.dll来控制JLink,,从而通过SWD/JLink接口读写单片机寄存器控制外设,,这种方式比手动敲命令靠谱的多,,可以参考下面两个帖子,,提供一些思路: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46270-1-1.html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70237-1-1.html

网友:
有SPI 调试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不编程的话,那估计就是在JLink Commander中通过w4、mem32之类的命令读写单片机外设寄存器了,,不过这 ...

非常好,谢谢.

网友:
可以操作寄存器,但是如果把寄存器都搞明白了就能写软件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