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CSDN下载(2楼阿莫:为何已经付了299元年费,还要另外支付4.9元才能下载?)

楼主(2021-02-19):
https://download.csdn.net/download/ailemony/13189665

网友:
奇怪,为何其它的下载没有问题,唯独这个下载需要支付4.9元?

网友:
没人知道原因?

网友A:
。。竟然还有这一回事?

lz你查查riffa吧。自带k7示例demo工程,实测ok,你要把pcie通道和clock绑定好。我用了1个星期就把ac701的功能全部测好了。

或者直接vivado用xdma subsystem那个,只不过xilinx的windows驱动可能不太好找,官网我的帐号貌似被ban了,不能下载东西。

这两个弄好之后就可以直接读写dram了(riffa还要做一些mod才能直接读设备)。采集数据,输出之类就是写代码实现了。

网友:
只知道CSDN现在有些文章作者可以收费才能看到。很久不去了。

网友B:
这是CSDN新出的付费下载功能, 如果上传的是原创资源,可以选择付费下载, 收益和CSDN是4:6分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竟然还有这一回事?

lz你查查riffa吧。自带k7示例demo工程,实测ok,你要把pcie通道和clock绑定好。我 ...

好的,我下载riffa看看,最近弄到一个xc7k420t的板子,想验证一下pcie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是CSDN新出的付费下载功能, 如果上传的是原创资源,可以选择付费下载, 收益和CSDN是4:6分成 ...

csdn吃相太难看了。据说是投资方施压,创始团队换了个ceo,对kpi格外看重。正在拼命收割老用户和新手,毕竟blog中当年csdn做的最大(现在貌似也没有能pk过csdn的技术网站。。)。据说前几年有一段时间浏览帖子都得花钱。。搞得那段时间流量直线往下掉。而且积分几乎只能花钱买了现在。以前还有各种途径可以赠送和返还积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我下载riffa看看,最近弄到一个xc7k420t的板子,想验证一下pcie

想简单你可以用xdma subsystem那个,xilinx都给你处理好了,直接m_axi怼就行(lite接口据说延迟很大,我没测过),注意切记不要改bar大小!!否则驱动不认。设备全部采用sg传输模型,所以bar大小不影响效率。

xdma全双工传输貌似有1.6gb/s每方向(pcie 2.0 x4),但驱动可能不太好找,你得找一个2017版本的驱动,2018的驱动貌似就不能用了,会卡死。vivado可以生成bram示例工程,操作方法:右键点pcie xdma ip,找找generate 或create example design,然后生成,就ok了。会创建一个新的工程。riffa的话你得改一部分顶层代码和xdc,稍微麻烦点。建议你先拿xdma用,熟悉之后再折腾。其实xdma够了。riffa也有不少缺点,比如它的fifo接口,传输字节/双字单位换算等,要想转成axi接口还得再转一次。我用了差不多2个星期爆改riffa才达成axi总线接口,面积貌似已经超过xdma了。。效率的话对接ddr3,单向1.6gb/s,双向掉到1.3gb/s了,我ddr3总共才4.2gb/s,也算是跑满了吧。xdma例程的bram是双端口的,所以不存在瓶颈。ddr3不能同时读写,会带来一些性能损失。

网友C:
引用 网友A:
csdn吃相太难看了。据说是投资方施压,创始团队换了个ceo,对kpi格外看重。正在拼命收割老用户和新手,毕 ...

我已经花了299元付了年费,下楼主位的内容,还要再付4.9元,没有人抗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已经花了299元付了年费,下楼主位的内容,还要再付4.9元,没有人抗议?

在csdn怎么抗议csdn。。貌似v2ex一大群人弃用csdn或者各种插件屏蔽csdn广告之类的。其实最大的问题还是平台单一化的问题,技术blog国内就那几家大的(csdn,cnblogs,现在异军突起的阿里云,腾讯云之类),个人搭建的小blog基本上bing之类都抓不到或很少抓到(seo这几家大的做太猛了,钱也给的多,外链少的小网站连上排名的机会都不一定有)。

网友:
这是要和百度网盘一决高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