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小白如何学习射频通信,主要是2.4G相关

楼主(2021-02-19):
如题。
之前在做一个利用NRF24L01的2.4G通信相关的设备。
断断续续做了小半年时间。但是最终仍然不稳定,最终惟一不清楚的地方:就是2.4G通信相关,距离比较短。
所以准备花点时间学习下,射频方面的相关内容。
所以,请教
1:如何入门?方向该怎么走?
2:有没有必要买些设备。(网上好像有便宜的小网分。)
3:有没有推荐的:学习书籍,和学习视频?
4:主要针对的频率,就是2.4G。
5:有没有些什么开发板之类的可以练练手?

网友:
2.4G这个通讯频段本身就是短距离的通讯的方式。24L01也属于比较早期的芯片了,建议关注时下比较新的技术比如蓝牙BLE/NB-IOT/LORA等无线通讯方式。纯射频的东西如果你没有基础建议不要深入学习了,搞懂一些基本的理论知识就行了。

网友:
射频主要靠经验和仪器,理论只能作指导方向,要深入还要靠数学

网友A:
照别人或原厂的板子设计

网友:
买成熟的高品质开发板,用开发板的例程测试距离,做到心中有数。
根据例程修改自己的代码,向着例程的距离努力。

网友:
不稳定,先尝试定位具体什么原因
硬件问题:RF电路,信号线,天线,导致频偏、增益低、谐波干扰等,这些的话有设备可以测;电源是否足够稳定;
软件:是否有自己加重传、校验等机制,比较2.4g频段太多干扰,很容易碰撞或者受干扰导致误码
用这种现成的通信芯片,感觉不需要专门深入去学习射频相关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照别人或原厂的板子设计

频谱仪,网络分析仪还是要的。

网友:
之前看过hackrf作者的一个分享,印象比较深的两点是:所有地方都保证50欧阻抗匹配;以及使用集成芯片而不是分立元件,pcb严格按照原厂设计。当然,他这个是针对业余条件的

也准备买个便宜的DIY网分,只是不知道2.4G下能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频谱仪,网络分析仪还是要的。

只买个便宜的矢网怎么样?
就看2.4G信号。
用的成品模块应该不会产生频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