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部数据4t蓝盘499元值得入手吗?

楼主(2021-02-19):
虽然现在我对硬盘需求不大,但是毕竟现在便宜,嗯...比往日便宜个几十块钱吧,不过以后应该也会用到,但是我还想买一个显示器(8 9百吧),钱不够。。。可以1000块来
在此征求广大坛友建议
参数如下

网友:
建议买企业盘之类的,价格稍贵;比各种颜色盘好多了

楼主:
好的 谢谢大佬推荐!

网友:
64m缓存,看来不是叠瓦盘,可以放心购买。

楼主:
好的 谢谢莫大这 就去下单

网友:
我买过两块,特意选的这个,因为不是叠瓦并且性价比好

网友:
好像蓝盘已经是以前绿盘了?
不太敢上车

楼主:
小手一抖,已经下单了

网友A:
打死不买wd蓝盘 也不买希捷酷睿 二手的监控和企业级的盘都比这个强(二手盘零通电的几十几百小时的不要买 过万小时的尽量不买)  我喜欢买希捷vx和es系列(现在改名了 反正就是那个企业级)

网友:
现在买硬盘 6TB 起步,最大的买到 12TB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死不买wd蓝盘 也不买希捷酷睿 二手的监控和企业级的盘都比这个强(二手盘零通电的几十几百小时的不要买 过 ...

西数的盘应该还行吧,二手的没买过,风险大,6t的是叠瓦盘,12t的没有,关键还是没钱。。我就用来存存东西,有时间把百度网盘里的资料全部下下来省的要用的时候下半天

网友B:
才买了一个东芝p300  3t  7200  64MB469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才买了一个东芝p300  3t  7200  64MB469到手。

加30可以再来1t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加30可以再来1t了

同价位p300  就有4t版本,我买的3t就是不想要叠瓦。4t就是叠瓦盘,128m的缓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价位p300  就有4t版本,我买的3t就是不想要叠瓦。4t就是叠瓦盘,128m的缓存。 ...

0)_(0  嗯嗯 问下希捷的好用不?

网友C:
引用 楼主:
0)_(0  嗯嗯 问下希捷的好用不?

希捷,千万别再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希捷,千万别再买了……

啊这。。。那你有什么推荐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0)_(0  嗯嗯 问下希捷的好用不?

希捷公认故障率最高。比较容易断磁头而已,就是突然就咔嚓响然后卡顿,丢分区,然后就是没有盘符了。基本上听到异响了数据你也取不出来,也就是十分钟就完蛋了。

网友:
楼主位的硬盘,只要不是叠瓦盘,都还可以。我的希捷烧录好几块电路板了,都修好了,没丢数据。目前用来做冷备份了。

网友D:
你敢保证买到的是全新盘,不是翻新的良品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敢保证买到的是全新盘,不是翻新的良品盘么?

买某东自营的应该不会时翻新盘的,
不过话说我买的那盘读写数据的时有时候会有卡茨卡茨响 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某东自营的应该不会时翻新盘的,
不过话说我买的那盘读写数据的时有时候会有卡茨卡茨响 不知道咋回事 ...

买到良品盘了,卡茨卡茨响

网友B:
看看硬盘smart记录

楼主(2021-03-21):
引用 网友B:
看看硬盘smart记录

好的 我试试

顺便上传一个硬盘信息检测工具

网友E:
如果只是PT下电影,建议最便宜的日立200块 4T走起。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只是PT下电影,建议最便宜的日立200块 4T走起。

才200元,朋友,如何买,可以详细介绍一下,

网友:
好像是叠瓦盘,不推荐

网友B:
硬盘这东西伤过太多人,受够了。存储可靠性从来就没让人舒坦过。不知道未来能否出现一款产品,兼顾固态高性能,又永不磨损,不怕断电就好了。硬盘一直在垂直发展容量越来越大,性能越来越强,价格越来越便宜,但是可靠性却不咋的。经验是硬盘越少烦恼越少,能不买就别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盘这东西伤过太多人,受够了。存储可靠性从来就没让人舒坦过。不知道未来能否出现一款产品,兼顾固态高性 ...

多买记个,同时损坏的概率就小很多了。

网友F:
我有一个东芝的盘,不知道怎么就坏了,没舍得扔,后来有一次通上电,稍微用手捏了一下硬盘,就听见里面嘎嘎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有一个东芝的盘,不知道怎么就坏了,没舍得扔,后来有一次通上电,稍微用手捏了一下硬盘,就听见里面嘎嘎 ...

东芝p300  3t 7200/64垂直469分2次一共买了2块。第二块放硬盘盒扫描才3小时就dmacrc一次了,第一块很好。反正目前很尴尬,很难界定是否质量问题。打算降级做监控用,机械硬盘有时候几千小时没报错旧的比新的可靠。反正很多人都有机械硬盘恐惧症,不然私人使用组raid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