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测】初上手墨水屏,并报告几个BUG(1)

楼主(2021-02-20):
感谢版主的倾力开源,我这扒车操作居然也赶上了第一批墨水屏。
折腾了一下午,终于搞定了 v2.09 固件并完成了微信小程序配置。

这其中发现了若干 BUG,按照盖革计那边的惯例特来报告之。包含 BUG 的各软件版本:

ESP32: v2.09 (epd209.bin)
微信小程序: 2021/2/19, 无法显示版本号

【BUG#1】
描述:电池电压显示存在偏差

表现:
大东北零下二十度,今天收着货就已经冻得没反应了,显示 Vbat=3.1v;
此时开关开机、RST 操作都没反应,只有充电能有红色指示灯,并且正确开机。
刚充上电显示 Vbat= 3.0v,约么三小时再来看已经充满,显示 Vbat=4.4v

分析:
大东北把电池冻关机是很常见的事情,收到显示 3.1v 估计已经触发了低压保护。
但是充满 4.4v 显然偏差有些大,因为多数保护板在 4.35v 就已经开始动作了。
细看原理图及源码,有这么几个发现:

a. 充电芯片 TP4057,精度不至于差到 4.4v 转灯,目测能做到 4.15v-4.25v 转灯区间;
b. 电压采样使用 10k-10k 分压后丢给 ESP32-GPIO,低端有低功耗关断开关MOS。
c. 在源码中查找 analogRead,这个是 Arduino 标准 ADC 读取接口。
在 EPD4IN_device.cpp 当中发现了结果,ADC 读取结果经过浮点换算后得电压数值。

再进一步计算,如果 ESP32 供电基准 3.3v 的话,在 12bit 下比例系数应为:
rate= 4096 / (3.3*2) = 620.6

这与源码中 560.1 有出入,但换成 620.6 的话似乎又太大了,4.4v会显示成4.0v。

源码(EPD4IN_device.cpp, Line_869):

可能原因:

抛开 ESP32 自己 ADC 不准以外,还有这么几个可能原因有待排除:
① GPIO35 的 INPUT 模式,是否可能包括潜在的内部上下拉电阻?或者漏电保护?
   至少在 STM32_Arduino 环境下,这里使用的是 ANALOG 模式

② 是否 VCC3.3V 已经因为某种原因,被高压串入,在测量时已经不严格 3.3v 了?
   在有 5V 逻辑器件的系统中常见此种 3.3 电源轨不稳情况。

③ 此处 delay(20) 是否工作正常?有些 Arduino 遇到 delay 直接 nop 跳过。

【BUG#2】
描述:充电过程中室温显示偏高

表现:
我收到墨水屏的时候,电池基本已经耗尽,因而充电过程中可能有一定的发热。
充电过程中最高室温显示 31℃,充满后渐渐恢复 24-25℃。期间湿度变化不明显。

我这里大东北基本是暖气恒温的,室温20-22℃左右,考虑到电脑旁边可能偏热,
所以充满电后的温度显示还算正常。

建议:
建议版主或者大家注意下,看这个充电升温的问题是否普遍。

【BUG#3】
描述:小程序端留言状态一直“未读”

表现:
墨水屏成功配置并联网后,通过小程序端向墨水屏留言,之后刷新墨水屏可以看到留言。
但是此刻小程序端一直显示“未读”。

分析:
由于我对小程序端代码不很了解,只能是报告此 BUG,并无更多建议。

【BUG#4】
描述:小程序端切换“设备主题”没变化

表现:
小程序端切换设备主题,之后重启墨水屏并没有看到什么变化。
可能此功能并未开通,暂时作为 BUG 进行报告。

-----------------------------------------------------------------------------

以上是初步上手测出的 BUG,以下给几个更新建议:

【建议#1】
目前机器后端按键仅有 KEY2, KEY0 使用,功能在切换主界面时并不直观。建议设计成如下布局:

KEY2/1/0 = LEFT / OK / RIGHT

主界面切换时,可以左右翻页,避免菜单一遍遍按过去,毕竟刷新还是有点慢。

【建议#2】
目前有几处明显的 E 文敲错了,特记录之:

EPD4IN_device.cpp (Line103, 140, 187, 288): 这几处“Devide ID”应写作“Device ID”

edp4in_driver.cpp: 这个源文件名应该是 epd4in_driver.cpp (epd不是edp),与头文件对应

-----------------------------------------------------------------------------

以上,初步上手墨水瓶屏,报告几个BUG 并提几点建议,供大家和版主参考。

最后祝大家折腾愉快!

网友:
温升很普遍,插着USB线就没法看。板子太小了,CPU唤醒时间长点也会升温。

网友:
收到。
ADC这块没有做校准,设备之间有差异,这部分专门做个分析,必要时可以根据充满电的状态,在小程序上做个校准(充满电默认为4.2V).
未读状态时因为需要等设备提交留言已读的报告,这部分设备代码部分还没有完善,下个版本把这个功能加上。
温升不可避免,特别是充电的时候。至于唤醒时间长引起的温升,下个版本在代码做个处理,尽量启动后早点进行温度测量。

网友:
右上角天气无法正常显示看看能不能解决一下吧!测试了,设置到大城市有时能刷新的到天气,就能显示天气图标,但是使用所处的东莞,就无法显示天气图标。看看能不能解决一下。

网友:
todo能根据app的排序显示就好了,现在是根据添加的顺序显示的。

网友:
1、屏已经收到后按楼主给的信息将固件刷成2.11版,显示效果不错,漂亮。
2、2.11版固件早上7:31时本想看下时间是否有自动同步,结果发现时间停在0:19分,日期是3月1日,有可能凌晨时分宕机了。
3、个人观察2.11版的刷新是每5分钟一次全局刷新,每分钟一次局刷,发现局刷后有前次显示内容的残影,因为自己还未搭建开发环境,否则可以偿试多次局刷,应该可以解决前次显示残影问题。
4、墨水屏应该是每隔1分钟或每次上电有与服务端同步一次数据,能否改成每隔1秒或2秒种同步一次,这样可以给人反应灵敏的效果,体验更好,当然副作用可能会造成电池更不耐用。
以上为个人体验感受,感谢作者的开源共享,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