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叠加电路的multisim模拟结果好象有问题

楼主(2021-02-20):
我准备做一个电流检测电路。电流是由互感器输出的。multisim里没有电流互感器或交流电流源,所以用变压器代替。
我认为当V2电源电压为0时,忽略次级绕组电阻,XMM1所测电压应该应该是R2//R4与R1分压=1V,但是multisim给出的结果1.667V,相当于它认为次级开路,R2与R1分压。

我准备动手实验下。
也请高手指点下,当V2为0时,这个变压器次级到底按开路考虑,或是按短路考虑?

楼主:
想差了,都互感器隔离了,我一端接地不就行了么

楼主:
折腾1天,终于试出个电路来。基本达到自己要的效果。只是不明白这个正端的加法器为什么在两个输入为零时,输出端会有0.3V输出。只要输入端有大于1V的输入,模拟结果就很正确了。

网友A:
358不能输出到0v!你得给负电压,或者换轨到轨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358不能输出到0v!你得给负电压,或者换轨到轨运放

感谢!
轨至轨运放又称满幅运放,这类运bai放输出的正负信du号非常接近运放的供电电zhi压(空载dao时仅有数十毫伏之差),输出的地电位非常接近零伏。

楼主:
昨天用HA17358搭电路测试了一下,不知为什么不在同相输入端得到正弦波。照理这里应该是正弦叠加直流。我直接用开关电源给HA17358供电

楼主:
感觉用个电容来处理,好象更容易实现呢,回家搭电路再试试去。

楼主:
现在又碰到一个问题,运放单电源工作时,输入的端的电压能不能为负。
看LM358手册,VI在-0.3到36V,这样的话反相加法器在单电源下输入范围不是很小了吗?

如果我想把输入端电压限制在-0.3V,很难找到正向导通电压这么小的二极管。
高手路过,指点下

网友B:
楼主采用这种电路的原因应该是运放只能单电源供电,这个时候需要计算好阻值关系,比如如果你是单5V供电,则参考电压一般设置在2.5V,这样输入信号的摆幅才能到达最大,同时如果要杨摆幅达到或接近两个极端即0、5V,那么就要用轨到轨运放。另外可能还需要注意一点,这种同相加法电路,要求输入信号的内阻尽量低,否则影响精度。

楼主:
模拟电子果然不好搞啊。
我在电流互感器的次级输出端并接了68欧电阻把电流变成电压信号,考虑到0.3V的负电压限幅又并了个SS34,结果是不并SS34能得到正常的正弦波,并了SS34,除了想象中的红圈中的限幅,黄圈中发生斜率改变真是想不出原因。

高手指点一二,不胜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采用这种电路的原因应该是运放只能单电源供电,这个时候需要计算好阻值关系,比如如果你是单5V供电,则 ...

问题在于如果有直流电流流入互感器,可能对互感器的输出产生影响。

网友B:
与其这么费劲,不如直接采用正负电源供电。另外可以接成减法电路,更靠谱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与其这么费劲,不如直接采用正负电源供电。另外可以接成减法电路,更靠谱一点。 ...

我搭电路证实这个电路可用。只是如果考虑电流互感器有信号而运放无电源时,A依然有超过-0.3V的信号,这个信号会不会造成运放损坏?我也查了一些资料,产品说明书上说是单电源VI范围是-0.3到VCC。这个-0.3是造成IC损坏还是结果不正确?
这个网页又给我一些希望。http://blog.sina.com.cn/s/blog_14eced6d90102yq8h.html,他认为“之前一直认为,单电源运放(假设是正电源),输入只能输入正的电压。这实在是个笑话,直到看了TI关于运放的书籍。
单电源运放(正电源),只是在输出的时候无法输出负的电压而已,当电路设计的输出电压为负的时候,实际输出为0V(理论值)。”
大侠,实际工作中有没有明确的说法?

网友:
实际用过下面这种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