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四臂电桥原理,最近在做uRLC

楼主(2021-02-20):
请教一下四臂电桥原理,最近在做uRLC,看了一下原理图,看介绍是四臂交流电桥的原理,但我不知这电桥的四臂是那四臂;请大虾指点一下
我用LTspice 画了个简单的; 怎么看都是电压表的电阻分压原理;只不过这是变成了交流分压,

网友A:
什么鬼四壁,这就是这不就是伏安法测量?只不过用了4线的开尔文接法,毛子哪个电路不是有人都分析过了么?DAC产生正弦波,DA1做一个电压跟随,然后DA4测电压,DA3是IV变换,DA5测量IV变换后的电压,然后电压电流有了做一个比值不是就是阻抗了。 自己玩的话直接打样原版电路或者是国内爱好者改良过的,然后去找原作者要个注册码好了。打算商用的话,按照你问问题的水平推测你搞不定的。

网友B:
用软件做的数字锁相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鬼四壁,这就是这不就是伏安法测量?只不过用了4线的开尔文接法,毛子哪个电路不是有人都分析过了么?D ...

我看原理图也是这么理解,可人家给了一个乌克兰的四臂交流阻抗论文出来,说是按这个做出来的,我就郁闷了死活看不出,哪里有电桥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原理图也是这么理解,可人家给了一个乌克兰的四臂交流阻抗论文出来,说是按这个做出来的,我就郁闷了 ...

这个撑死了算个半桥,然后用了所谓的自动平衡的方式。不过这些不重要,这个电路牛逼的地方在于用ADC高速采样I和U信号,然后内部计算实现数字鉴相器。所以大幅简化了硬件电路,同时提高了测量精度,软件才是精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撑死了算个半桥,然后用了所谓的自动平衡的方式。不过这些不重要,这个电路牛逼的地方在于用ADC高速 ...

是啊,我在找数字鉴相的资料,之前准备直接傅里叶来算,后来一个博士告诉我,有泄露,测不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我在找数字鉴相的资料,之前准备直接傅里叶来算,后来一个博士告诉我,有泄露,测不准, ...

准不准要看精度需求,本身就是个手持设备要求不要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撑死了算个半桥,然后用了所谓的自动平衡的方式。不过这些不重要,这个电路牛逼的地方在于用ADC高速 ...

自动平衡,原来意思是开路情况下,电流为0,后级的IV转换电压也要为0,不为0的情况下调整输入电压使其为0,这就是自动平衡;
好处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动平衡,原来意思是开路情况下,电流为0,后级的IV转换电压也要为0,不为0的情况下调整输入电压使其为0 ...

研究透了不?论坛里也有好多人搞过,但是出产品的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研究透了不?论坛里也有好多人搞过,但是出产品的不多

好处是什么?但我看别人输出都是1V,1.5V 感觉是固定的

网友:
你这个电路基本的架构是对的,愿意做下去的话肯定是能测出RLC的,当然还有些细节需要完善
这个“电桥”,嗯,你应该还是还是按照惠斯登电桥的结构去想的,这个只是叫“电桥”而已,所以你觉得看不出来
使用傅里叶计算,是可以算的,但是你的采样率和采样点数要处理好,刚好让你的测试频率落在计算结果的某一个点上,而不是两点之间,这样精度还是可以的,但是同样的MCU,用FFT是真的慢
所谓自动平衡,是利用了运放的虚短特性,你图中的U1同相端接地0电位,根据虚短,反相端也是0电位,和你那组基准电阻构成I-V转换,当然你这里的地应该是那个1.65V的虚拟地
所谓数字鉴相,其实算法和数字锁相放大一致,意思也差不多,同样的算法通信上也很常用

网友C(2021-04-13):
引用 网友A:
什么鬼四壁,这就是这不就是伏安法测量?只不过用了4线的开尔文接法,毛子哪个电路不是有人都分析过了么?D ...

您好,请问分析毛子电路的文章在哪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请问分析毛子电路的文章在哪里呢?

https://oldgerman.github.io/845419ff/  这里有资料

网友(2023-11-08):
引用 网友B:
用软件做的数字锁相放大

刚才在B站上看唐老师讲电赛,唐老师批评你是在鬼扯淡。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19e02874c1cdc24d6bf

网友:
如以下图片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