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6用GPIO模拟并行总线,或直接用EIM与FPGA交互数据,效率差别大不大?

楼主(2021-02-20):
之前同事用EIM总线,读写频率也就几十M,感觉效率很低
IMX6主频800M,直接用IO模拟并行总线与FPGA交互数据,效率会不会反而更高一些?
有没有用过的坛友,请大家分享一下经验,非常感谢!!

网友A:
IMX6 不是有PCIE? 直接PCIE 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IMX6 不是有PCIE? 直接PCIE 不可以?

PCIE就复杂了,数据量并不大,肯定优先考虑简单好实现的方案

网友B:
还是并行总线 差不多。简单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并行总线 差不多。简单方便

cpu模拟可差远了。。cpu在ahb上,io在apb上,两者访问握手没有4个周期压根不要想。而外部总线是dma,显然效率远超软件模拟。

网友:
我觉得并行模拟还不如用spi+dma

网友:
模拟的话  绕过DMA了  效率反倒低了  如果CPU只负责发 还勉强凑合

网友C:
IO速度≠CPU速度

网友D:
总线改为同步模式,速度翻几番

网友:
EIM本身就是并行的啊!一般来说,GPIO模拟的速率慢于SoC设计的专用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总线改为同步模式,速度翻几番

最快可以到多少呢?你试过没有
我感觉几十M的速度完全不是这个级别芯片应有的表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IO速度≠CPU速度

这个当然知道,能达到几十M的访问频率就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