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机下载器)具体综合设计方案与进度

楼主(2021-02-20):
感谢莫大提供的平台。之前因为时间关系下载器一直停留在设计阶段(有部分技术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平时工作也比较忙。)
不过期间也解决了一些问题,比如屏幕的选择,芯片的选择,最终都选用商业论坛里面的好钜润半导体的产品(买回的样品,IPS显示效果很满意,其TKM32芯片性能和价格都非常合适)。
现在具体的方案已经出来。从今天开始会把时间都安排在脱机下载器上面。
第一:具体外形与方案(如图!)

第二:硬件设计

第三:软件功能与设计

第四:时间进度

网友A:
支持楼主,这款芯片确实一直想用,借这次机会可以多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载神器,强烈支持

感谢支持。目标是:改变传统的操作方式。IPS电容触摸和好的界面操作提升会很大,但是也有好多问题需要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楼主,这款芯片确实一直想用,借这次机会可以多了解一下

过年期间大致评测了下。
主要是内置大的SDRAM,主频也够高。
和ST比起来,IO,定时器也比较类似。就是不知道应用于界面其流畅度怎么样

网友:
很想参与

网友:
lz 这个 难度好像 很大啊!!!

网友C:
建议楼主正面放一个按键,这样好操作,侧面的案件工人不好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楼主正面放一个按键,这样好操作,侧面的案件工人不好按

应该不用按键,直接按屏幕就行。或者可以从20P-JTAG孔引出按键。或者提供一个自动下载模式,不使用按键这样。
因为按键有两个问题:增加按键就不好看了。会增加外形设计难度。还有就是组装难度了(因为选择普通的按键会比较难看。)。
现在侧面的按键,准备使用:iphone侧面按键。

网友:
有成品了支持一套

网友D:
做这个不难,难的是各家的芯片特性的地方的编程,这些资料不容易获得。

网友E:
楼主这个方案有点大而全的味道。我建议一步步来,先出一款实用版能烧录几款常见的mcu。功能简单,适合傻人用。
这种脱机的产品应该使用越简单越好。适合电子厂推广使用,一个车间买了10个让工人根据不同产品用不同的烧录器搞。如果搞得太复杂,技术人员会用了,工人不会用。到最后批量推广会受限。
当然功能强大的不是不能开发,功能越强应用面就越受限只能用于技术人员。
因此先搞功能简单的,按按键就能用的。在这个基础上再搞功能强大的。那时候只是GUI的一些工作,底层基础烧录的已经在实用版用户那里得到验证了。

网友:
支持LZ,批量烧录还是建议留出一个实体按键。

网友F:
楼主这个是开源的吗?刚好借这个机会买一套了解一下这个芯片。另外能不能加上can收发器硬件,我自己写程序用

网友:
先预定一套

网友G:
能够让用户自主添加新器件吗?类似添加xml文件等方式 就可以支持新器件了。
另外不知道是否开源,对TKM32感兴趣,但貌似资料不是太完整,怕不太好上手。

网友:
支持,先预定一套

网友:
帮顶。 楼主说了 “或者可以从20P-JTAG孔引出按键“ , 这样挺好,满足不同需求。

这个可以同时下载多个芯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个方案有点大而全的味道。我建议一步步来,先出一款实用版能烧录几款常见的mcu。功能简单,适合傻人 ...

谢谢建议,之前已做过一些简单的。
但是之前的芯片不好扩展,所以这次准备从MDK提取算法来做。
现在准备是:在中期会添加常用的芯片和坛友要求的芯片。
一个问题就是:使用简单和加密会有点冲突,因为使用简单的话:可以直接就利用拷贝文件的方式,但是用户要加密的话,使用起来可能也不简单了。(暂时想,做一个开机密码,可能会中和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个是开源的吗?刚好借这个机会买一套了解一下这个芯片。另外能不能加上can收发器硬件,我自己写程序 ...

会开源的,但是开源方式比较纠结,因为一旦全开源,直接的仿品就会出来了。
tkm32这CAN的手册我看了下,和ST的区别还有点的。硬件上应该不会留出CAN了,毕竟这个主要做下载之用,不过在中期如果有机会,我单独接一个收发器测试测试芯片的CAN。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这个不难,难的是各家的芯片特性的地方的编程,这些资料不容易获得。

是的,ST的选项字节就是一个例子。之前一个被保护的芯片研究了好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能够让用户自主添加新器件吗?类似添加xml文件等方式 就可以支持新器件了。
另外不知道是否开源,对TKM32感 ...

目的是,可以方便添加器件。从MDK算法中提取,但是不知道能不能用户方便,还是集成到代码中。
会开源的,但是开源的方式比较纠结。

网友H:
我已经开源了   做的人好像不多   毕竟芯片价格上来了     留了一手

网友:
全触屏的方式看起来比较高科技,但实际使用上方便程度和感受不如物理按键,物理按键有触感,可以盲操作,有其特定优势,比如汽车中控台,全变成触屏后,实际会给行车带来安全隐患。以上个人愚见,供楼主参考。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已经开源了   做的人好像不多   毕竟芯片价格上来了     留了一手

其实吧,这个玩意脱机下载的市面上本来也就多,而且用量也不大,估计自己做的就是爱好者,搞成产品卖的还是挺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其实吧,这个玩意脱机下载的市面上本来也就多,而且用量也不大,估计自己做的就是爱好者,搞成产品卖的还 ...

还是要多亏坛子里的XIVN1987开源的    很简洁

网友:
量确实不大,价格可以适当定高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的是,可以方便添加器件。从MDK算法中提取,但是不知道能不能用户方便,还是集成到代码中。
会开源的, ...

不要集成到代码,放外部文件中, 方便更新。

网友J:
不知道楼主进度怎么样了,期待发布。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知道楼主进度怎么样了,期待发布。

正在进行,还算顺利,做了3D,还没打样,电路板也画的差不多了,外包装正在设计。

网友(2021-08-10):
催进度了催进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