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双向晶闸管触发电路电阻选择

楼主(2021-02-21):
我试着在弄一个双向晶闸管的实验。
按照论坛上的一些资料,并拆了一个市场上的成品固态继电器,加上自己的理解。弄出了下面的图。
其中R42,R52,R62,R72,R82,R92都选用2010,用两个串联的方法来达到耐压与功率的要求。
R62,R72这两并联在T1和G之间的电阻,有说明书说要的1W以上,我看拆开固态继电器中选用了1/4W的,而且我测量T1,G间本身有70欧左右的阻值。这个是我说明书理解错了?请高手在这个问题上指点一二。

楼主:
用手零件搭出个电路来,输出控制了一个接触器。本来在接触器线圈上出并了个RC,结果当控制信号撤除后,接触器不会断开了,这时测量T1,T2两端有300多的电压,线圈两端120多伏,然道这就是传说中的LC振荡。
去除线圈两端RC,电路工作正常。

楼主:
高手路过,指点一下贴片电阻使用功率方面留多少余量。

网友:
我个人理解:1、接触器的线圈电流很少,有可能可控硅的漏电流就可保持线圈一直吸合。试试用小功率的可控硅(MC9700); 2.光藕串用大功率电阻主要是防止交流电正好处于高峰时导通的冲击电流。正常导通后电流很小的。用四个2010 串联,也有2W的总功率应该差不多了。当然用在工控用更大功率的更可靠。